最近进了一台500级的直机,欢迎参观我的机窝~~

楼主(2012-11-18):
今天飞了十二个电池,广场上人太多,我就只飞到人工湖上悬停。。

泰世500级的电直(425),真稳啊~昨天飞第一把炸了大桨和尾桨,其他无损,感觉这个塑料机身还真结实~
昨天晚上修好了,今天广场人太多,没飞这台大机机。今天主飞旁边的450,山寨的~不过有内行帮忙修改调整,目前已经很稳了~

机窝啊,上面那些除左上角那个三角翼不能飞之外(翼展太小,控制不了):
左二:北极星,翼展1米,水上飞机,随时可以出勤
左三:EPP的3D机,太灵活,不喜欢
左四:50元一架的手工制作微风,每次都是机头受损提回家, 不过都可以20分钟内用三合板加热熔胶修复
左五:翼展1米2油机(上21级发动机),去年首飞转弯时空中熄火,由于是下单翼,直接螺旋落地机头粉碎,上月用三合板修好,可以随时出勤,但发动机估计我还是没调好~~~

地面上还有一架待宰的F117(不好修了,只能宰了)。。。

网友:
机库真大

网友:
大胡子哪里买的灰机啊?

网友A:
我想问一下大胡子大叔几岁了

楼主:
直机都是买的了,墙上那固翼有自己做的有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一下大胡子大叔几岁了

儿子五岁#%¥@#¥……%¥#&%……#

网友B:
胡子家挺大呀,一个机库就搞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胡子家挺大呀,一个机库就搞这么大!

租的啊#@#……%¥*&

网友A:
儿子五岁和你的年龄应该没多大的关系

网友:
大飞机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儿子五岁和你的年龄应该没多大的关系

一般28岁结婚,估计35到37之间。

网友C:
我那台亚拓600都封满尘了.

网友:
房子真漂亮真气派,机窝也好

网友:
最右边那个翼展1.2的机机我同学有一个,一直不会飞

网友:
墙上挂的咸鱼、腊.Rou.。。。

网友:
引用 楼主:
儿子五岁#%¥@#¥……%¥#&%……#

小胡子?

网友:
目测33岁。

网友:
看样子82年的

楼主:
不要歪楼了,今天飞爽了,12个电池完好无炸,最后两块到水面悬停,紧张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歪楼了,今天飞爽了,12个电池完好无炸,最后两块到水面悬停,紧张啊! ...

水水更健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那台亚拓600都封满尘了.

亚拓600 的电池太贵了,便宜的都要500一块,伤不起啊~
要是我就进60级油直了,烧油便宜。。。

网友:
问问大胡子,是固定翼的好玩?还是直机好玩?
只玩过直机,发现固定翼的很爽呀,连续飘上四五十分钟都么问题。
自己再折腾折腾,加上GPS,加上远程无线通信,加上摄像头航拍,就更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亚拓600 的电池太贵了,便宜的都要500一块,伤不起啊~
要是我就进60级油直了,烧油便宜。。。 ...

600就是油的啊.

网友:
我有朋友刚装完600。有空我传下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600就是油的啊.

我还以为你的是电的。
你的是什么发动机啊?

网友:
原厂的那种,好像是日本OEM的,上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以为你的是电的。
你的是什么发动机啊?

很长时间没有玩了,发动机里面都不知道会不会生锈了.

楼主:
亚拓原装的啊~~不错!你当时买的套机?启动器什么的都是原装的?真是有米之人啊!

网友(2013-02-28):
我手里还有一驾亚托250呢,始终没敢飞,还在家里放着当静态呢

网友:
有米之人,口水ing.

网友(2013-03-31):
呵呵,胡子哥哥也是魔友!

网友:
好多教练机额。。最大的翼展是多长哇。。可以交流呀。

网友(2013-05-11):
哈哈,大胡子叔叔,有一段时间没来这儿了,没想到还能看见你

网友:
机库大,飞机多。
呵呵。

网友:
大胡子是资深模友啊,我有450,250还有一台锤子机

网友:
好庞大的机库!

网友D:
想请教大胡子叔叔个问题,想学直机,从哪个机型入手比较好呢?以前飞过一段时间的固定翼。场地比较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请教大胡子叔叔个问题,想学直机,从哪个机型入手比较好呢?以前飞过一段时间的固定翼。场地比较难找。 ...

450吧,修起来便宜。但开始得有高手帮你调试机机,否则很容易炸机而且伤自信心。450差不多了上500,500机才是真的稳当。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吧,修起来便宜。但开始得有高手帮你调试机机,否则很容易炸机而且伤自信心。450差不多了上500,500机 ...

谢谢大胡子叔叔...

网友(2013-06-15):
这个425要多少米哦?????

网友(2014-05-05):
羡慕啊,,,,好多

网友(2014-08-19):
有副翼,亲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