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有什么安区软件可以替代360?

楼主(2012-11-18):
RT, 谢谢各位支招。

网友A:
不装  或者直接用linu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装  或者直接用linu系统

牛气!可惜我是个大俗人

网友:
相信腾讯有。

网友:
金山吧,上周从360换为金山,还不错

网友:
影子系统,保护c盘

网友:
小红伞免费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牛气!可惜我是个大俗人

一般般   我自己的电脑 已经用linux了  win 已经彻底的删除了。整个硬盘都是linux的格式。   办公室的 还是win7

网友:
杀毒用avast 够了
win7装一个魔方,优化一下OK
另外 自己动手 每一星期用msconfig和注册表检查相关项目 基本上可以了
我是每天12小时用电脑的 系统1年了 还是一切正常

网友:
小红伞安全套装~一切安全

网友:
Win7+avast

用了很久没什么问题

网友:
科摩多,免费,安全,资源占用少

网友:
我mse 加 兔卫士

网友:
win7裸奔,用普通用户,就是文件有改动要输入密码比较麻烦,因此也安全,以前XP也是裸奔,什么杀毒都不装,

因为以前的电脑配置比较低,装个杀毒软件跟装个病毒软件差不多,还不如不装的好。

网友:
微点主动防御和杀毒

网友:
趋势杀毒,有免费一年的版本,搜索就有

网友:
不装都比装上好。。

网友:
win8自带(其实就是MSE……)

网友:
感觉金山好点。不要钱。用了要8年了。

网友:
可以用下nod32,不是诺顿,这个很好,系统没负担,扫毒也很全,网页邮件压缩文件都能扫,还不错,用了几年了,一直很好

网友B:
avast 一直用

网友:
推荐金山!
前些天干掉了360,实验了avast 、MSE、还有AVG,开机时占用系统时间太长,卡,换金山干净轻快多了。
尤其赞安装速度,几秒搞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vast 一直用

你的 一直可以用吗?  是正版的 还是买的淘宝的

我的前段时间被检测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般   我自己的电脑 已经用linux了  win 已经彻底的删除了。整个硬盘都是linux的格式。   办公室的 还 ...

同样的配置为何~感觉总比win要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 一直可以用吗?  是正版的 还是买的淘宝的

我的前段时间被检测出来了   ...

avast有免费版的,我用的是免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vast有免费版的,我用的是免费的。

哦  那个 不是很强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哦  那个 不是很强啊

一般防护已经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防护已经够了。

嗯      如果   真正的黑客 想弄我的电脑 估计神马软件都防不了

网友:
小A 一直用.电脑没出过啥事.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