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收了一个神器啊~~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2-11-18):
刚刚收了一个神器啊~~求大神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头,以前用过

大哥,现在发的有点慢额~

楼主:
细节部分,名称是什么不知道

楼主:
细节部分,联系前面的看的话,大致可以猜出来是什么~

楼主:
细节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的黑白电视机上那个调台的东东吧

是的~~~指导下怎么用啊~

楼主:
电路部分,貌似很简约~

楼主:
有木有知道怎么用的~指导下啊~

楼主:
再有一个,电位器~~

楼主:
细节部分~

网友:
以前拆过多个。

网友:
十年前拆过很多个。。。VHF高频头

网友:
貌似小时候拆过,的确是黑白电视机里面调台的那个…

网友:
黑白电视机上调台的东西。

网友:
这个就不要用啦,,用的话,,买个彩电的非频率合成的,,,加上电压就可以出中频信号了.....

网友C:
没啥用了,VHF1~12频道的高频头。要用起来就好比给你一扇大门,让你想办法造一栋别墅。

网友:
这老东西,几十年前老电视换台不就这东西么,不值钱,也没什么价值了吧

网友:
老式黑白电视机的高频头!

网友:
大惊小怪,这玩意已经没有什么可利用价值了

网友D:
早期的电视高频头,你要我那里可能能找几十个(不过要等到回老家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啥用了,VHF1~12频道的高频头。要用起来就好比给你一扇大门,让你想办法造一栋别墅。 ...

好吧~~~还以为用来做调制很有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早期的电视高频头,你要我那里可能能找几十个(不过要等到回老家后).

确实是有点了~~之前没见过,还是太幼稚了啊~

楼主:
再来一个,这个是什么呢??

网友:
90后,都没怎么见过,黑白电视了,更不用说这个了!
看来好多东西,会慢慢的,不认识了!

网友E:
楼主连这个都不认识?电视上调台的高频头,想当年一个院子里全在我家看电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连这个都不认识?电视上调台的高频头,想当年一个院子里全在我家看电视 ...

我还是太肤浅了,老东西还以为现在用的少了~

网友:
这东西是种美好的回忆了。。。

网友:
大轮换台,小轮微调

网友:
电视机换台用的那个东西,还是黑白电视机呢,没什么用处啦

网友F:
13楼  线绕电位器;  26楼  中小规模集成电路

网友:
远古的回忆,仿佛就在昨日,当年电视机只有9英寸,全部分立元件,高压包上用个电子管整流,高频头比这个还老,但是画面很清楚。

网友:
这东西以前经常拆出来清洗

网友:
刚上初中那会拆过家里一台老黑白电视的···用久了松动了,拆开把里面的铜线翘一翘

网友:
黑白电视机调台的旋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13楼  线绕电位器;  26楼  中小规模集成电路

那个不是绕线的,里面就是一整片弯曲的金属,然后中间的轴承可以旋转接触点~

网友G:
什么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什么东东?

看上面大神们的回复就知道了~

网友:
黑白电视机调台的旋钮......

网友:
整个就一垃 圾,不过几百年后就可以当宝了

网友:
黑白电视机用的机械式高频头,有点年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