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发出啸叫声,原因分析

楼主(2012-11-18):
本人在校学生,尚无经济来源。从生活费攒了一千多块钱钱从本城赶集网上买了一个3轴雕刻机。目前发现的问题是,刚通电,且不进行任何操作,则机器非常安静。但是,只要进行一次涉及到Y轴的操作,Y轴的步进电机就会发出刺耳的啸叫声。机器买到手里到发帖已经3天,买的时候就有,但演示正常。我把Y轴的步进电机拆了下来(它通过一个橡胶圆柱型的连杆和丝杠相连),单独测试,也存在啸叫声。
在这里问问大家,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应该是驱动器的问题吧,你换个别的驱动器试试

网友A:
把其他轴的驱动器接到Y上去试试看还叫不叫,确定是电机还是驱动器的问题

网友:
希望拍下驱动器,雕刻机电机,以及控制板的资料我们才能一块分析。

网友B:
锁相噪音而已,一般是出现在非整步状态。 好点的驱动器在这方面都不明显。如果是驱动板的,可能是设计不当或者有器件参数弄错了。当然,电机的本身也会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锁相噪音而已,一般是出现在非整步状态。 好点的驱动器在这方面都不明显。如果是驱动板的,可能是设计不当 ...

好的驱动器不能用不明显来描述的,应该是用耳朵贴近电机也几乎完全听不见来形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其他轴的驱动器接到Y上去试试看还叫不叫,确定是电机还是驱动器的问题

这个正解。我也买过一个。z轴叫的厉害。换了试试原来是驱动板问题。
而且刚开始电流设置不到2a3个轴都会叫。把驱动板上电流调大一点(不超过电机的承受能力标准)声音就消失了。看您是哪种情况。

网友:
替换法,把Y轴线接到X或 Z轴作测试,要是还这样,是驱动板或设置的问题,否则就是电机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一次严重警告:标题不合格的ID将会被封锁,决不手软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0149-1-1.html

阿莫你好,我非常喜欢你的论坛,它给我带来了很多乐趣和帮助。
我看你给我的这个帖子留言说标题不合格,我自己也检查了,不知道原因何在,麻烦你说明一下,我立刻改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