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ch2软件的G代码是什么软件生成的?

楼主(2012-11-19):
我买雕刻机的动机很简单,我是一名音响爱好者,买雕刻机想用ABS塑料做号角。ABS塑料板的厚度一般为5mm到1cm。所谓号角,简单的说就是在高音喇叭上再套一个“喇叭形状”的号筒,一端细,用于连接喇叭,一端开口粗。所以我的需求大约为以下几种:
(1)正规的正方形,矩形,梯形,三角形,圆形,这些形状的边缘为直角边即可。
(2)因为板子有厚度,想做成号角型装,就需要分成几截子做,通过带角度的边进行扩张。
具体情况,可结合图中示意图。谢谢大家。

网友A:
文泰雕刻可以做刀路,简单的加工也可以手动编写g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泰雕刻可以做刀路,简单的加工也可以手动编写g代码。

谢谢你的回复。
我还想问一下,做斜面难么,整个操作一共用到多少种软件,大概的步骤是怎么样的?我只有Mach2软甲,还缺什么?

网友B:
喇叭口能用板材做么,好像注塑或者冲压好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我还想问一下,做斜面难么,整个操作一共用到多少种软件,大概的步骤是怎么样的?我只有M ...

斜面机械上面加工称作倒角,使用合适的倒角刀具加工。复杂的面就需要复杂的刀具。雕刻机加工刀具很重要!非常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喇叭口能用板材做么,好像注塑或者冲压好吧~~

我只是一个发烧友,做的东西就自己用,呵呵。。。。一般四块板材就可以做一个上下15度,左右(30度+60度)的方形号角了。
给喇叭做号角的目的之一在于提升二分频系统中的高音喇叭的中低频段响应,以便更好的和较大口径的低音喇叭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斜面机械上面加工称作倒角,使用合适的倒角刀具加工。复杂的面就需要复杂的刀具。雕刻机加工刀具很重要! ...

感谢你的回复,现在知道加工斜面叫倒角了,并且有专门的刀头可以做不同的斜面角度。
我以前还以为斜面是用一种比较细的洗刀,一条挨着一条,Y轴很慢的步进,然后Z轴缓慢的下降做出来的。。。。。

网友:
这个用ArtCam应该也能做,用UG一定行

网友C:
传统机加工如果不用特殊刀具
只能平放后,配合垫块单边垫高来加工
打表校正倾角

或是量测两边高度差, 以板长用三角函数换算

木作也是一樣的

网友D:
楼主,你这个需要懂得怎么样画图,也就是要把那个喇叭形状画出来,然后拆图,再然后编写出G码,才能做出一个完美的形状。

网友:
用一块板弯曲成号筒的形状,过渡不是很自然吗。
厚板不好弯,用薄板,多粘几层,也就没有斜边截面的问题了。
曲面展开图,雕刻机也能派上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这个需要懂得怎么样画图,也就是要把那个喇叭形状画出来,然后拆图,再然后编写出G码,才能做出一 ...

现在的问题就是又不懂画图(不知道用什么软件,更不知道怎么画)。
刚刚开始接触这些东西,只能耐心学。。。。
多谢你的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是一个发烧友,做的东西就自己用,呵呵。。。。一般四块板材就可以做一个上下15度,左右(30度+60度 ...

去收个二手音箱拆下来好了,还漂亮些

网友(2016-06-26):
引用 网友C:
传统机加工如果不用特殊刀具
只能平放后,配合垫块单边垫高来加工
打表校正倾角

不用打表和计算,直接用可调角度台钳就行,调到角度锁紧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