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PLC系统(兼容FX、S7-200、OMRON、Aeonkon等PLC)的设计与实现

楼主(2012-11-19):
前言
历经26年对PLC的研究和应用实践,在设计了多款PLC都觉得不满意之后,最近完成了一种完全自主的PLC体系设计。现在是该休整一下,总结这些年来学习、研究PLC的经验和体会,与网友共享,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对国产PLC研发提供参考,对学习、研究、批量生产与制造、销售与代理、定制专用PLC有兴趣的网友也可以与我联系(QQ:2271071498,关键词 PLC),共同研究PLC技术,开拓PLC市场,为国产PLC的发展壮大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有你们的参与,国产PLC世界将会更加精彩。
涉及PLC的内容很广,无法面面俱到,只能选择有代表性的内容,由于时间限制,本文的内容相对较窄,但篇幅已经不小了,对于PLC的初学者,有兴趣的话,可以仔细的阅读,相信会有收获,对应PLC的高手、专家,希望交流与讨论。
本文主要从PLC的原理、实现与应用3方面概要地介绍PLC,侧重实现和应用,实现部分将介绍PLC的一些典型电路及布局布线的一些基本常识,
应用部分将介绍各种控制对象的特性及相关检测与控制电路的设计,这些都是多年实践和应用经验的总结。

目录
一、        原理
1.1        PLC的体系架构
1.1.1        指令系统
1.1.2        通讯协议
1.1.3        指令解析器
1.1.4        编程软件或编程平台
1.2        解释型PLC与编译型PLC
1.2.1        解释型PLC
1.2.2        编译型PLC
1.2.3        解释型PLC与编译型PLC的优缺点
1.3        自主PLC的体系架构设计
1.3.1        指令系统的设计
1.3.2        通讯协议的设计
1.3.3        编程软件的设计
1.4        PLC的性能
1.4.1        兼容性
1.4.2        灵活性
1.4.3        开放与开源
二、        实现
2.1 HC104系列超级PLC简介
2.2 HUP系列超小型PLC简介
2.3 HOP系列开源PLC简介
2.4硬件电路设计的三个方面:电路设计、电磁兼容设计、热设计
2.5 电路设计
2.5.1 数字IO的处理
2.5.2 高速IO的处理
2.5.3 模拟信号的处理
2.6 电磁兼容设计
2.7        热设计
三、        应用
3.1 HC104系列PLC的总体架构与设计要点
3.1.1 HC104-M016-T01        16点(8I/8o 晶体管输出)主板
3.1.2 HC104-E016-R01        16点(8I/8o 继电器输出)主板
3.1.3 HC104-D064-P01         64点显示、编程板
3.1.4 HC104-E8AD-001        8 AD输入板
3.1.5 HC104-E8DA-001        8 DA输出板
3.1.6 HC104-E4AD-D21         4AD输入、2AD输出板
3.1.7 HC104-PT24-001        24路热电阻输入板
3.1.8 HC104-PK24-001        24路热电偶输入板
3.1.9 HC104-E016-TH1        16路高速(>1MHz)输入板
3.1.10 HC104-SEVO-001          伺服电机控制板
3.1.11 HC104-STEP-001         步进电机控制板
3.1.12 HC104-EBUS-FX2   三菱FX1N、FX2N系列PLC扩展模块接口板
3.1.13 HC104-EBUS-SM1         西门子S7-200系列PLC扩展模块接口板
3.1.14 HC104-EBUS-OM1        OMRON CP系列PLC扩展模块接口板
3.1.15 HC104-EBUS-AK1          Aeonkon(英凯)PLC扩展模块接口板

3.2 HUP系列PLC的总体架构与设计要点
        3.2.1 HUP-016-R01            16点(8I/8o 继电器)模块
        3.2.2 HUP-E016-R01           16点(8I/8o 继电器)扩展
        3.2.3 HUP-E6AD-001                6点AD输入扩展
        3.2.4 HUP-ICAN-P01                隔离CAN BUS、编程板

3.3 HOP系列开源PLC
        3.3.1 HOP-016-R01     16点(8I/8o 继电器)主板

正文
一、 原理
1.1 PLC的体系架构
一个自成体系的PLC由四大部分组成:指令系统、通讯协议、指令解析器和编译软件或编译平台。
1.1.1         指令系统
PLC的指令系统有2种表现形式:助记符和字节码。
助记符,顾名思义是帮助人记忆的一组字母符号,如:MOV K40 K4S0。
字节码,是指令解析器能够识别的代码,指令解析器按字节或字分析该串代码,提取指令代码和操作数,执行相应的动作,如:0x0028,0x8028,0x8000,0x8400,0x8800就是MOV K40 K4S0的字节码。
这里采用字节码的名称是为了避免与指令解析器中CPU自身的机器码相混。
1.1.2         通讯协议
        PLC的通讯协议有很多,主要有:PLC与编程软件的通讯协议、PLC之间的通讯协议、PLC与现场设备的通讯协议。
1.1.3         指令解析器
就是我们通常所指的PLC,其功能有强有弱,差别极大,无法比较。最弱的PLC应该有2项功能:解析指令和与编程软件通讯。强大的PLC,功能没有限制。
1.1.4        编程软件或编程平台
编程软件通常也称为上位机软件,主要功能是为编辑梯形图、指令表等提供一个友好的界面,方便输入、修改梯形图、指令表的程序,并将梯形图、指令表等编译成字节码,再下载到PLC中解析运行,实现预定的功能。
功能强大的编程软件还能实现梯形图、指令表等的仿真运行,实时监控,在线编辑等功能,极大地提高调试程序的效率。
1.2        解释型PLC与编译型PLC
从历史的角度看,PLC有2种类型:解释型和编译型。
1.2.1        解释型PLC
解释型PLC内部有一套监控程序和通讯程序,负责与编程软件和其他PLC及现场设备通讯,在运行时逐条解析预先下载到PLC中的梯形图指令,执行相应动作,所有的指令都执行完后,监控程序负责刷新输入、输出信号、计算运行时间、与上位机或其他PLC、现场设备通讯,然后再逐条解析梯形图指令,如此周而复始,循环不息。
1.2.2        编译型PLC
编译型PLC也有一套监控程序和通讯程序,负责与编程软件和其他PLC及现场设备通讯,但运行方式与解释型的PLC不同,它是执行一段PLC的本地代码而非梯形图的字节码,运行完后再返回监控程序。
何谓本地代码?每种CPU都有自己专属的一套指令系统,指令的二进制表示就是机器码,机器码是可以直接运行的,本地代码指的就是机器码。
对解释型PLC而言,所谓的梯形图程序,在PLC内部并非程序,不能直接运行,而是数据,解析器(也有称为虚拟机)分析数据,然后在执行相应的动作。
对编译型PLC而言,下载到PLC中的梯形图程序是经编程软件本地化编译后的可执行代码,是可以直接执行的。这要求编程软件要有2个编译器,一个是梯形图到指令表的编译器,另一个是指令表(字节码)到机器码的编译器,这在JAVA里叫即时编译器,JIT。

1.2.3         解释型PLC与编译型PLC的优缺点
应该说,解释型PLC与编译型PLC各有优缺点,但在我看来,编译型PLC的缺点更多,有的是不能接受的。
有很多人认为编译型的PLC比解释型的PLC运行速度快,理由是运行的程序是本地代码。有人甚至认为编译型的PLC比解释型的PLC要快3~10倍,这样的数据不知从何而来,在我看来能快1.5倍都很难,快1.2倍是有可能的,以下简单分析之:
不管是编译型的,还是解释型的PLC,在一条指令中,取操作数,然后运算,这些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编译型的PLC,执行完上一条指令直接跳到下一条指令执行,而在解释型的PLC中,执行完一条指令需返回到一个函数中,该函数取出下一条指令的指令码,再转到相应的指令处理函数中,这部分通常称为入口函数处理,对同类指令的处理时间基本一样(这与指令分组有关,有的逻辑指令采用一次跳转,功能指令采用二次跳转),因此简单的指令,这部分的比例会高些,对于复杂的功能指令,这部分可以忽略不计,可见,编译型的PLC速度比解释型的PLC快不了多少。
编译型PLC的缺点主要有3点:在线编辑功能、程序上传和数据保护。
1、在线编辑功能,实际上是对运行中的PLC,在不停机的状态下进行局部程序的编辑与修改,这在大型PLC系统中是非常重要的功能。设想一下,一条大型流水线,某个局部逻辑有点小问题,可能只需要将常开触点改为常闭触点,若是没有在线编辑功能,则需要程序重新编译、下载才能实现。下载程序肯定要停机,大型设备要停机就能停机吗?这时候,在线编辑功能就非常有用了,可以做到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把程序改了,问题也就决了。这种事情我做多了,若是客户问什么问题,大可以说没问题,只是某某东西不太好,调一下就可以了。若是程序有问题,要求停机修改程序,那责任就明摆着了,人家不还钱就有理由了嘛。
属我愚笨,到现在,我都想不出有什么好的办法,编译型PLC可以实现在线编辑功能,因为根本不知道要修改的梯形图指令是那段本地代码!
2、程序上传功能,这个功能理论上是不需要的,程序是下载到PLC中去的,肯定有备份的啊,还需要上传?
而在实际中,有以下N多种情况会发生:
1)、过了N久之后,你不一定有源程序的备份;
2)、原始程序不是你写的,也找不到原始程序了,现在要修改程序;
3)、在大的公司中,程序是你写的,你有源程序,但后来其他人修改了程序又没有把修改的程序给你,现在机器又出问题了,将你原来的程序下载下去?那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又重现了,怎么办?
在我的实际工作中,不管是我写的程序,还是其他人写的程序,在修改程序之前,先上传程序或先比较一下你拿到的程序与现在运行的程序是否相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这步没做,或忽视了,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
而在编译型的PLC中,如何上传程序?前面已经讲到,编译型的PLC中,执行的不是梯形图指令,而是梯形图指令(字节码)的本地代码,将本地代码上传再反编译成梯形图指令?可能现在还没有这样的技术。这样为了实现程序的上传就必须在PLC中也要保存一份梯形图指令(字节码),这就需要在下载程序时,既要下载字节码,也要下载机器码,而且机器码的长度是字节码的几倍,累不累啊!不过,好歹还有办法。
3、数据保护
在解释型的PLC中,PLC程序和数据(各种寄存器)是分离的,即下载程序不会改变原来的数据,这点是很重要的。在大型系统中,程序运行的许多参数是预先设定,并保存在掉电保存寄存器中的。编程软件中有一个功能是可以将运行的PLC中的各种寄存器的当前值保存到文件中,也可以将文件中的各种寄存器值写到PLC中,这对批量产生设备非常有好处,可以非常容易地完成设备的初始设定。
在编译型的PLC中,梯形图程序已被编译成机器码,执行代码和变量(数据)是高度耦合,下载程序会将变量数据破坏,而且每次编译变量的地址都是不确定的,编程软件(上位机)如何监控数据(各种寄存器)?
随着单片机性能的不断提高,速度越来越快,解释型PLC的速度早就不成问题了,现在随便一款72MHZ的Cortex-M3的单片机所能到达的处理速度都超过FX2N的水平。
1.3        自主PLC的体系架构设计
        做山寨机是比较容易的,不需要考虑那么多,照原机做就可以了,而且做的越像水平越高。要设计自主PLC体系就难了,参考现有的设计,会被说成是山寨,而现今大量使用的PLC都是经过多年的使用进化而来的,自然有许多优点,放弃这些优点重新设计,客户不一定接受,因此,自主PLC的体系设计也要考虑这种现实。
        自主PLC体系设计从2004年就开始了,设计、打样了3、4款外壳,花了几万元,但都因不满意、不理想而没有开模具量产。
        技术方案有采用单CPU的、核心模块的和多CPU的。单CPU和核心模块的方案在实现各种模块扩展时不是很方便,而多CPU方案在实现IO扩展时所展现出的优越性非常突出,这一技术在2008年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超级PLC系统就是基于多CPU技术构成的智能IO系统,其优良的特性会在下面详细讲述。
1.3.1        指令系统的设计
自主PLC一定要有自己的指令系统,用人家的指令系统那就不是自主的,是山寨。
Aeonkon(英凯)PLC的指令系统是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已经历了多年的验证,不论是空间效率(指令的长度)还是执行效率都非常高,比三菱FX系列PLC的指令要高得多,这里不再细述,详情请参见《Aeonkon(英凯) PLC 指令与三菱PLC指令的差异》一文。

1.3.2        通讯协议的设计
        Aeonkon(英凯)的通讯协议是独创的,适合PLC与编程软件、PLC之间、PLC与现场设备之间的通讯,其内容很多,这里不细述,大致的特点是:该协议采用8位二进制编码,而不是ASCII字符,这样通讯效率提高一倍,同时避免了发送与接收时的拆合处理,节省了预处理时间。协议的理论错误概率为2的32次方分之一,极为可靠,经过多年的实际验证,连续通讯几天都没有监测到错误。
1.3.3        编程软件的设计
        自主的PLC要有自己的编程软件,这是最基本的。Aeonkon(英凯)PLC的编程软件从2003年开始到2005年基本完成,现在还在不断完善中。该软件具有大型PLC软件的许多特性,如:结构化梯形图编程、在线编辑、离线仿真、在线监控、能流显示、直接读入FX系列PLC的程序文件再编译、支持IEC61131-3标准等。
        图1是Aeonkon(英凯)的编程软件

                                                图1
1.4        PLC的性能
PLC的性能表现在多个方面,如指令的执行速度,程序空间的大小,扩展能力,扩展模块的数量和种类等,这些网友应该比较熟悉,在此不再多谈。
1.4.1        兼容性
一个全新的PLC系统若不考虑与现有的系统做某些兼容,恐怕很难被人接受,但兼容太多又会被人认为是抄袭、是山寨。较好的方案应该是同一个PLC,既能运行自主的一套东西,也能兼容流行的体系,这样比较容易推广。Aeonkon(英凯)的HC104系列PLC在同一硬件电路的基础上,只要增加或更换扩展总线接口就能兼容不同体系的PLC。
1.4.2        灵活性
小规模的应用对灵活性要求不高,再变也变不到哪里去。对于较大的系统能够用较少的模块灵活配置,则对厂家和用户都能减少库存,节省成本。Aeonkon(英凯)的HC104系列PLC一块8I/8o模块,既可以做主处理(CPU)模块,也可以做IO模块,主处理模块可以带16个IO模块,因此,如果全部都数字输入、输出的话,同一种模块可以构成以下各种规模的系统:16(8/8)、32(16/16)、48(24/24)、64(32/32)、80(40/40)、96(48/48)、112(56/56)、128(64/64)、144(72/72)、160(80/80)、176(88/88)、192(96/96)、208(104/104)、224(112/112)、240(120/120)、256(128/128)。这基本涵盖了小规模的应用。
1.4.3        开放与开源
        现在常用的PLC都是自成体系的,开放度很小,开放给用户的一般只有一个很简单的自由通讯协议,厂商这样做也有一定的道理,如果将PLC体系内的一些功能开放给客户,由于客户水平参差不齐,可能会导致PLC系统不可靠、不稳定,砸了牌子。
Siemens的PLC体系相对比较开放,提供了一个ProfiBus的总线给客户,但这种总线也不是一般的客户玩得起的,一是没有相关的资料,二是接口芯片很贵。
        我想,Aeonkon(英凯)的PLC也可以采用这种模式,采用CANBUS这种性能适中,资料、芯片支持都很多的总线做为Aeonkon(英凯)PLC的远程(现场)IO总线,以降低系统成本和入门的门槛。
开源的话题是很多人所关心的,有些人把人家的产品和技术拿来开源,这是不道德的(只能这样说,又不能追究责任),我不赞同这种做法。要开源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开源那是值得尊敬的!
一个开源的系统应该是自主的、独立的,不侵犯人家的权益,这样才有可能获得认同和支持,才有意义。打着开源的旗号,开别人的源,赚自己的钱,很不道德。
我对开源PLC的设想是:自主的PLC体系,以IEC61131-3为标准,有自主的指令系统、通讯协议和编程软件。Aeonkon(英凯)的PLC体系基本符合这些要求。
很多年前、在网上就有开源的PLC,如:MIT PLC、netPLC、OPLC等,这些PLC差不多都在linux下,因此也几乎没用,现在所谓的开源PLC,功能都很简单,完全不能和主流PLC相比。

二、        实现
2.1 HC104系列超级PLC简介
        PC104规范,相信很多搞嵌入式控制的网友应该不陌生,该规范源自IBM-PC/XT、IBM-PC/AT的ISA总线规范,IBM-PC及其兼容机曾一度称霸个人电脑市场,是名副其实的王者,ISA板卡遍布全世界各个角落。        ISA总线现在已被PCI总线替代,ISA板卡已难觅踪迹,但这2种总线技术却在PC104PLUS里得到完美的保留,因此PC104PLUS规范可以实现当今个人电脑的所有性能!
        此外,PC104/PLUS还有加固型的,采用金属合金,体积非常小巧,可用于军事和航天领域,如图2-1所示。

图2-1
        HC104系列PLC继承了PC104的“贵”族血统,使其可以拥有无可比拟的性能,但这种“贵”体现在价格上又难以接受,很多年来想用这个规范来实现PLC一直未敢实施,直到2008年想出智能IO的方法并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才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一问题,但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芯片来实现,最近突然想到smbus可以很好的实现这一方法,也有相应的芯片可用,于是就设计了超级PLC-HC104系列。
        HC104系列超级PLC可以完全兼容PC104及PC104PLUS规范,实现所要的性能,也可以完全只用smbus总线实现扩展。
        HC104系列PLC最多可以扩展16个模块,16个模块可以垂直堆叠安装,这在工控应用就是摩天大楼了,不建议这样使用。也可以垂直4个模块,水平4个模块构成4x4的小高层,小区式的应用,还可以16个模块都水平安装,这就是“和谐号”了。
        HC104系列除了自身可以扩展16个模块,如果基本模块是16点(8I/8o)可以构成16(8/8)、32(16/16)、48(24/24)、64(32/32)、80(40/40)、96(48/48)、112(56/56)、128(64/64)、144(72/72)、160(80/80)、176(88/88)、192(96/96)、208(104/104)、224(112/112)、240(120/120)、256(128/128)的应用,如果基本模块是32点(16I/16o)的,可将上述组合翻一番。此外,若增加三菱的FX系列扩展模块总线接口,还可以增加16个三菱FX的各种扩展模块,若换成西门子或OMRON的总线接口,也可以挂接相应的模块,这样的PLC系统还不能称为超级PLC?
        对此,有兴趣学习、研究、生产、制造、销售、代理、OEM的网友还不赶快行动?(QQ:2271071498,关键词 PLC).
最基本的HC104系统,只要2块电路板就能构成16、32、48、64、80、96、112、128、144、160、176、192、208、224、240、256等规模的应用,超经济、超灵活。2块板分别是:1块8I/8o的主板(同时也可以配置为扩展IO板)和一块64点的显示+编程接口+开源Triduino Mini +Triduino Tiny(Triduino系列开源硬件是我即将发布的一套用于扩展PLC功能的接口,包括Triduino Base、Ardo—完全兼容Arduino、Mini和Tiny,以下会简要的介绍)的多功能板,若采用4块垂直x4块水平安装的方式,4块显示板刚好可以显示256点的输入输出信息,此外还可以通过Triduino Mini或Tiny扩展网口,CANBUS、Zigbee等无线通讯模块。
图2-2 是不带扩展模块接口的图片

                                图2-2
图2-3 是带FX系列扩展模块接口的图片,4块板堆叠共64点

                                图2-3
2.2 HUP系列超小型PLC简介
        HUP系列超小型PLC是HC104系列PLC的一个补充,主要用于现场设备的控制和信号采集,或作为HC104的远程IO模块。
        HUP系列也可以独立运行的,支持Triduino Tiny接口,也可以扩展网口,CANBUS、Zigbee等无线通讯模块。
        图2-4 HUP-016-001        8光耦输入、8继电器输出主板(设计图)

此系列目前还没有外壳,成品的效果(网上下载的),如图2-4-1所示,尺寸为95x60x27和95x60x40, 但功能要比这些强。

                                        图2-4-1
        图2-5 HUP-ICAN-P01        超高速磁耦隔离CANBUS+编程接口板(设计图)

        图2-6 HUP-E016-R01         8光耦输入、8继电器输出扩展板

        图2-7 HUP-E6AD-001         6AD输入板

        HUP系列PLC最多可以32个模块构成网络控制系统,网络可以是Ethernet、CANbus、Zigbee、RF、GPRS等。
2.3 Triduino开源系列硬件简介
        Triduino开源系列硬件是在超级PLC设计过程中所抽象出来的一组接口,觉得这组接口很有用处,计划开源,让有兴趣的网友在设计产品时能借鉴使用,对有兴趣的芯片厂家,若能参考此接口设计相关的模块,则也能为客户提供方便。

图2-8 Triduino Base 主板设计图

图2-9 Triduino Ardo 主板设计图

图 2-10 Triduino Mini主板设计图

图 2-11 Triduino Tiny 主板设计图

Triduino Base主要是设计用来和HC104系列PLC交互的,以后会提供一些和HC104交互的源代码的案例,如与HC104的通讯,数据的读取、显示等。
Triduino Ardo是完全兼容Arduino的,在此不再详述,请参考有关Arduino的文章。
Triduino Base和Triduino Ardo都支持Triduino Mini接口。
Triduino Mini用在稍大体积的通讯模块中,同时Triduino Mini内含Triduino Tiny接口。
Triduino Tiny是系列中最小的接口,可以用在体积严格限制的场合。
2.4 HOP系列开源PLC简介
        HOP系列开源PLC主要目的是用于PLC的入门学习,提供PLC端的源代码用于PLC的深入学习和研究,掌握PLC的运行机制,通讯原理,以便更好地使用PLC,开源PLC将以IEC61131-3国际标准为基础。
        开源PLC的硬件系列为了满足各种人群的需要,可能会提供以Cortex-M0、Cortex-M3、AVR、8051、PIC、MSP等系列芯片为核心的Demo板,供大家学习、研究。
        图2-12 是以Cortex-M0芯片的Demo板

        图2-13 是以AVR芯片的DEMO板

2.5硬件设计的三个方面:电路设计、电磁兼容设计、热设计
        有很多人认为硬件设计比较容易,在PCB板上放上元件,再连线,然后开电源,哇!能跑起来了,成功!这就像电视《我爱发明》节目里讲的,拿几根钢管焊个支架,装上4个轮子、发动机、变速箱、方向盘,就是车子了,还4轮驱动,爬坡、越野都行、翻车都不怕,只是不知道这能不能算汽车,谁敢用!
        要成为一个合格的硬件工程师,衡量的标准是他设计出的产品要能通过国家或相关国际检测机构的认证,而要做到这点,除了理论知识(我在大学期间学过的课程就有:电工原理、数字电路、模拟电路、电磁场等不下10本书)、还要有3~4年的实际设计经验,做过3~4个项目以上,才能把这些基本搞清楚,这算是很快的了。硬件工程师的经验是靠钱堆出了的,没有相应的环境,自学硬件是很难的,硬件工程师(特别是模拟和高频方面)的成才之路比较漫长,不像软件学习,有一台电脑,基本上想学什么都可以了,成才相对较快。
2.6 电路设计
2.6.1 数字IO的处理
        数字电路设计相对比较容易,因为数字信号只有2个值:0和1,对于TTL电平,其容差至少1.1V以上,因此只要不存在严重错误,系统很容易就能运行起来,给人的感觉是硬件很容易,但要把硬件做好也是不易的,能跑和跑得好,这里的差距就像拖拉机与奔驰。
        数字电路设计涉及的方面很多,一般的设计要求对各种集成电路的特性有所了解,在十几年前,我对74系列,编号600以下的集成电路非常熟悉,基本上是电路要实现什么功能可以联想到要用哪个集成电路,后来用GAL,现在稍复杂一点的电路都用FPGA或CPLD了,在我的PLC中,用FPGA实现超高速(>10MHz)计数、扩展总线等功能。
        限于篇幅,本文只讲PLC的输入和输出典型电路。

                                                        图2-14
        图2-14是低有效的输入光耦隔离电路,R26提供漏电流泄放通路,避免有些输入电路的漏电流耦合到输出端,C13和R29构成阻容滤波电路,可以过滤一些干扰信号,同时也导致响应频率降低,根据设计要求选择C13的参数。R29为限流电阻,通常流过光耦的电流5mA~8mA比较合适,因此其阻值在2.7K~3.3K选择,尺寸为2010型。

                                                        图2-15
        图2-15 是场效应管输出电路和晶体管输出电路,其有缺点在热设计中细述。
2.6.2 高速IO的处理
        速度达1MHz的光耦就算是高速的了,速度再要提高就得用新一代的磁耦了,其实,最早的隔离器件就是磁耦,只是体积很大,工作频率又低,被光耦替代了,现在变压器都集成到芯片里去了,工作在2.4GHz,可隔离的信号最低的都达到1MHz,最高可达150MHz,又轮回了。

                                                图2-16
图2-16 是FX2N-32MT中所用的磁耦隔离电路。

2.6.3 模拟信号的处理
        1、模拟信号对于数字信号而言,属于高精度的信号。举例来说,对3.3V的模拟信号进行8位AD转换,则每分度的值是12.9mV,也就是说每改变12.9mV,转换结果就会有1个数的差别,若是进行12位AD转换,则每分度的值是0.8mV,也就是说每改变0.8mV,转换结果就会有1个数的差别。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一般的8位AD转换器,实际有效位只有6位左右,12位AD转换器的实际有效位9位左右。对于工业控制来讲,使用有效位只有9位的12位AD转换器非常勉强,在Aeonkon(英凯)系列PLC中,所有的AD转换处理都采用隔离的24位的AD转换器,实际有效位达19位,使用其16位或12位,非常稳定可靠。
        2、模拟信号一定要经过隔离处理,大家对PLC的数字IO,输入/输出都要经过隔离(光耦或磁耦)有共识,数字IO这种2值信号都要隔离,模拟信号这种高精度的信号一定要经过隔离才能使用,否则,测到的数值就像过山车似的,让你心跳。
2.7 电磁兼容设计
        电磁兼容设计涉及的内容太多,这里不详述,感兴趣的网友可参考我在某上市公司任职时做的内部培训课件。

2.8        热设计
产品的热设计也是很关键的,会影响长期工作的稳定性,限于篇幅,这里只列出几个要点:
1、        发热器件尽可能放在TOP层,因为热是往上散发的;
2、        发热器件尽可能远离集成电路;
3、        电解电容也要尽可能远离发热器件;
4、        器件的发热功率>1W时要考虑加散热片;
5、        对于下层发热量较大的电路板(如电源板),上层应在适当的位置开导热孔;
6、        对于常规厚度的覆铜板,按导通电流1A/1mm的线宽设计;

图2-15 电路的热计算,场效应管的导通通常以导通电阻来衡量,大电流的管子导通电阻就小,有的60A的管子,导通电阻为10毫欧,通常10A左右的管子其导通电阻在100~200毫欧,因此若规定输出电流为额定1A,则场效应管的功耗在0.1W~0.2W之间。对晶体管而言,其CE极的饱和导通电压为0.3V~0.5V,电流越大,饱和电压越高,同样是1A的电流,功耗则是0.3~0.5W,单个来说,问题并不大,若是16个放在一块就可观了。理想的选择是场效应管,但场效应管是电压型的,需要DC-DC转换器供电,成本很高。晶体管是电流型的可以用光耦提供的电流工作,成本较低。
        硬件设计除了上述3方面外,还有安全规范设计,这方面要有很多的图来解释说明,这里就免了。

网友:
楼主威武,资料很有参考价值,会持续关注

网友:
期待楼主来些更猛的!

网友:
好,百花齐放,希望你能成功朔造自己的品牌。

网友A:
SM有点慢吧?

网友B:
  比较赞同你对系统开放和开源的看法,有一点不同的是,我认为开源必须在不破坏行业健康发展的基础上,
纯粹以技术交流为目的,提倡对某一疑问、技术或标准进行交流探讨、相互帮助,但坚决反对产品级的开源。

  本论坛先前的PLC开源项目从开始就是动机不纯,以销售PLC开发板为目的,但最终结果鸡飞蛋打,自己没
在行业做起来,反而造就了一大批作坊式山寨PLC,作坊式山寨的盈利方式可毁灭一切同档次行业产品,包括
开源者自己做得东西。

  进行产品级开源的人一般都是没经济头脑的市场失败者,自己卖不出去的肉就扔到大街上,叫喊“开源喽、
免费喽”除了引来一群又一群的嗡嗡叫好声音,没得到任何好处,留下一个做烂的市场,让大部分有实力的
厂商望而却步。

  说这些话并不是反对那些对PLC感兴趣的人进入这个行业,而是为了让这个行业能够健康、持续的发展,而不是
象现在一样一直停留在低档次的抄袭水平上。目前的山寨PLC对我来说没任何竞争威胁,只是那些所谓的技术迷
对开源的态度让人感到心寒,他们现在的做法跟大跃进时期的砸锅炼铁、土法炼钢没什么区别,你们可知,制造业
的技术发展是社会生产力的根基,那些山寨者及拥蹩者,根本无法承担缩小与先进技术差距和繁荣行业的责任,只
会带来更大得破坏。

  希望有全局观的朋友们自觉抵制这种不道德行为,别人怎么做或许咱管不上,但自己完全可以做到,希望论坛
以更加健康方式进行技术交流。

网友B:
楼主是多年的资深级大牛,十分佩服,希望有机会碰面切磋切磋。

网友:
高级货哟

网友:
不管怎么说,还是对楼主很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多年的资深级大牛,十分佩服,希望有机会碰面切磋切磋。

好啊,我研究PLC非常多年了,一直想做自主的PLC,但现在低端已经做烂了,只能研究更高端的了,不仅是单机,主要是系统架构的研究,

楼主:
还有个文件,是EMC设计的,7M多,今天不能上传,系统提示今天的容量超了。

网友C:
编程软件太山寨了,建议请美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程软件太山寨了,建议请美工!

山寨?完全自主的,是基于WTL的。

楼主:
下个版本将基于Eclipse,应该不要请美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山寨?完全自主的,是基于WTL的。

不要激动,我虽然没有用你的软件,但是我是界面,提个意见,虽然俺做不出PLC,但是常见的大品牌PLC俺都玩过一些。

楼主:
现在主要精力都在设计电路和编程,还没时间美化。

网友:
这个行业是不是竞争太激烈而且又没有Z.F.资金的支撑?

网友:
这行业,没钱的用防的,有钱的用大的品牌,国内工控行业现在挺难做的,价格价格还是价格

网友:
佩服佩服

网友:
佩服,从仿造到自己,总归有个过程。

网友D:
很好奇,您是怎么连接的三菱的扩展的,这部分的协议您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好奇,您是怎么连接的三菱的扩展的,这部分的协议您有?

三菱是不可能给你协议的,现在网上也不会找到的,凭我20多年的经验,破解的。

楼主:
昨天,不能上传大文件,这是电磁兼容设计部分的附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菱是不可能给你协议的,现在网上也不会找到的,凭我20多年的经验,破解的。 ...

这个就佩服的五体投地了。

用逻辑分析仪一点点研究也挺难得!
向大神膜拜!

楼主:
这种总线算简单的,我分析过的比这复杂得多。

网友:
刚转行玩工控,学习了!

网友:
紧急mark一下

网友:
牛人太多,佩服啊

网友E:
其实最难的就是PC环境使用了。我就用三菱,西门子的环境算了。

网友:
楼主不是一般的厉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最难的就是PC环境使用了。我就用三菱,西门子的环境算了。

环境只是个工具,使用工具都觉得难,那搞应用岂不是登天?

网友:
O(∩_∩)O,这就是我不做PC端的原因,投入太大。你说三菱的指令集效率不高,对实际使用者,谁有感觉?三菱从developer进化到gx works2,还有哪一点不如你的软件好用?况且,只要学1-2种进口的PLC,就可以做电工了。要是会国产PLC的开发环境,很难跟别人去交流。

网友:
牛人啊,偶只会用荷利时的P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有点慢吧?

现在有的芯片smbus的速度超过1MBPS了,不比CANbus慢,有的更高,达4MB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有点慢吧?

有的芯片smbus的速度已经超过1Mbps了,有的可达4Mbps,不比CANbus慢。

楼主:
今天收到的经销商寄来的全套FX2N-32的外壳,即可以做兼容的,也可以做自主的。

楼主:
据说是和利时的外壳,但可以买得到。

网友F:
在这个版块里很久没有看到这么激动的帖子了。估计是本人以前对PLC的认识有限,看了一会感觉第一次对PLC有比较完整认识。希望楼主老师继续发力!感觉国产中低端PLC没有人用心做,大多数都是用心山寨(可能是国外的开发环境比较成熟通用的原因)。用过几个非名牌的小型PLC,感觉 和利时 艾默生(听说没有了)和永宏的比较好,尤其是永宏优点比较多,可以扩展的串口很多,脉冲功能也很好。目前国产小型PLC(包括以上几种)的一个遗憾是没有一种高速通讯组网的方式,例如用以太网或者CAN总线形成PLC之间的数据交换或者实现小型PLC的远程IO功能(几十米以内),而不是目前的低速小数据量RS485。另外如果小型PLC如果能扩展形成多串口(5个)将会十分有用,并且串口的编程应用最好能够灵活一些。还有一点程序的下载和监控也应该采用高速的总线,串口监控数据量多的时候会出现卡的现象。个人意见,感觉以上的几点将会很有发展。正如同楼上的一个网友所说,没有钱的用山寨,有钱了就用进口品牌了。相信自主品牌只有在同等价位上只有功能更优秀才能抢占原有已经固定品牌的市场(例如小型PLC具备一些中型PLC的性能),如果是相同的性能定位无非是再多一个艾默生罢了,又怎么会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去呢?当然,做好一款自主的PLC困难重重。最后,很遗憾个人能力实在有限(单片机都刚接触不久),实在帮不了楼主做什么工作,只能捧场了。 还有一个疑问是超级PLC-HC104系列是所谓的PC-BASE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在这个版块里很久没有看到这么激动的帖子了。估计是本人以前对PLC的认识有限,看了一会感觉第一次对PLC有比 ...

去看看台达的plc,国产中佼佼者。你说的这些功能都有。另外台达的中型plc也已经出来了。带plc功能的第三代hmi也出来了,有兴趣自己到台达官网了解去。

网友:
编程软件国产中还没有见过比台达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这个版块里很久没有看到这么激动的帖子了。估计是本人以前对PLC的认识有限,看了一会感觉第一次对PLC有比 ...

你对PLC的了解已经很深了,你建议非常好,其实 HC104系列PLC都可以实现,HC104可以基于PC-BASE,也可以采用普通的总线,甚至是可以在一个堆叠中有几个CPU,实现顺控,过程,运动等控制,此系列可大,可小。

楼主:
台达的没用过,俗话说:“下棋找高手”,研究也要找大牌的,就是仿也要找高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台达的没用过,俗话说:“下棋找高手”,研究也要找大牌的,就是仿也要找高端的。 ...

小声的说,你在楼主位文章里引用的plc外壳图片就是台达第二代超薄型plc

楼主:
同时,也有松下的,不会是松下仿你的吧.

楼主:
要提高下载和监控速度,采用USB接口是非常合适的,但小型的PLC编程软件基本都不支持,要实现这一功能,只能是自己的编程软件,Aeonkon(英凯)的PLC将会提供这种功能,HC104和HUP系列PLC都有这个接口。

网友B:
其实三菱的plc性能在日本业内也只是2流货,在世界范围内更是3流货色,找一个落后的体系作为仿制目标,实在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提高下载和监控速度,采用USB接口是非常合适的,但小型的PLC编程软件基本都不支持,要实现这一功能,只能 ...

你的HC-104系统现在不支持以太网吗?USB隐患多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HC-104系统现在不支持以太网吗?USB隐患多多

USB接口,作为下载和监控是很好的,这种监控是编程软件对程序运行的监控,不是那种触摸屏或监控机的监控。你的那种监控应该是属于监控机与值班机之间的监控。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去看看台达的plc,国产中佼佼者。你说的这些功能都有。另外台达的中型plc也已经出来了。带plc功能的第三代 ...

看了一眼,台达的小型机的确表现不俗,只是串口少了一点最多3个,其他的都很不错,种类也很丰富。另外请问经济DVP-EC3支持功能块编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三菱的plc性能在日本业内也只是2流货,在世界范围内更是3流货色,找一个落后的体系作为仿制目标,实在 ...

并没有以三菱为目标,世界排行前3位的,都是目标,然后自己做出的东西排第4,这是第一步,然后再赶超,这是我的理想,能不能做到再说。做三菱FX2N是经销商定制的,用户是上帝嘛。其实,技术最先进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市场占有率才有意义,说明人家喜欢用,生产出的产品要有人用才有价值。

楼主:
三菱Q系列最新的CPU,是有含金量的,拆个看看,就知道了。三菱的硬件还是可以的,软件差些。

楼主:
问题是不要停留在仿的阶段,仿了要创新。你不仿?你的技术获得验证的机会都没有!

网友:
高手最近纷纷出现啊!赞

网友:
呵呵,我的实践证明,在我产品定位段中的客户,我去过的基本跑不掉

网友:
你有自己的开发环境,这很好,以此为基可以做出自己的品牌。我说的是内核技术部分,必须要脱离并超越三菱才能有长远发展,要不然山寨的PLC就可以轻易的
把你淘汰下去

网友:
你做PLC几十年了,核心部分自己包办还是团队合作?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的HC-104系统现在不支持以太网吗?USB隐患多多

我想你说的以太网也是用来监控和下载的
USB和以太网各有优缺点
USB是接口比较方便,一般的笔记本都有几个USB。缺点是有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对笔记本的USB冲击。
以太网优点是只要在内网就能下载不管离主机多远。

楼主:
核心的部分肯定是我掌握,肯定和三菱的不一样,我有个帖子就是讲超越三菱的,还被人笑,现在不提了,等东西做出来再说,到时候是超了还是没超,一目了然,但说实话,这也只是在小型机方面,大型系统要超越三菱,还有非常长的路要走。

楼主:
三菱的PLC用什么语言写,我不知道,但我的PLC是基于C/C++对象技术的三层架构体系,从一种CPU移植到另一种CPU,非常容易。

网友:
那个帖子我看见了,指令集本质上还是三菱的,小范围有优化修改,与新版的FX3U系列相比没什么进步,而且指令集完整度差太多,所以有人异议

楼主:
那只是个子集,是为了兼容的,还有Aeonkon(英凯)自己的指令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你说的以太网也是用来监控和下载的
USB和以太网各有优缺点
USB是接口比较方便,一般的笔记本都有几个 ...

在个人电脑领域,最成功的2个接口就是USB和Ethernet,最突出的特点是USB带电源,Ethernet天然隔离。

楼主:
指令集与指令的实现是2回事,当时实现的指令是少。

网友:
呵呵,你是前辈,软硬件功底深厚。内核的东西咱就不谈了,行家一点就透,说多了就外泄了。

楼主:
指令集与指令的实现,都不是什么特别核心的东西,想要什么样的指令都可以,要实现这些,关键是要有编程软件,否则,门都没有。

网友B:
你在误导别人,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了一眼,台达的小型机的确表现不俗,只是串口少了一点最多3个,其他的都很不错,种类也很丰富。另外请 ...

第一代,第二代小型PLC 只支持 SFC, IL, LD 编程。不过利用最新的ISPSoft软件可以自己封装模块,类似于FBD。
最新的中型PLC支持 IEC61131 标准的5种语言:SFC, IL, LD, ST, FBD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误导别人,哈哈

哪方面?
在PLC的体系设计与实现的过程中,80%的时间是在搞编程软件,该软件从2003年就开始了,而设计HC104系列PLC的硬件也就花了一个月左右,实现三菱的指令也就花2个月左右的时间,因此我认为这些都不是核心技术,有的公司(不点名了)做PLC都多少年了,用的还是FXGPWIN,对外,还称多少个教授,多少个博士、硕士搞研发,整一个编程软件给我看看,用人家的软件就意味着,指令、通讯协议都是人家的,还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方面?
在PLC的体系设计与实现的过程中,80%的时间是在搞编程软件,该软件从2003年就开始了,而设计HC1 ...

前面搞山寨的人不是说了吗,俺就不搞开发环境,专心搞下面,你要硬拖他长跑,岂不是要累死他,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搞山寨的人不是说了吗,俺就不搞开发环境,专心搞下面,你要硬拖他长跑,岂不是要累死他,哈哈 ...

没有啊,冤枉,自己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只是要知道PLC设计与实现中,真正的核心在哪?

网友:
不过话说回来,能扩展的功能三菱或台达或其它二线正规厂商都扩展了,在性能相近的情况下你的优势就是价低,
但山寨的更低,这就是轮回,从目前来看你跳不出来。

网友G:
楼主,您研究使用PLC二十几年想必也对此颇有造诣。技术上的东西就不和您聊了。说一说其它的吧。
国产PLC位置特别尴尬。总觉得不可靠稳定,这些观念在很多工程师脑海里是根深蒂固的。所以要用户改变这些观念并接受慢慢使用国产,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国产PLC厂家也非常多,除了台湾的厂家外,国内也有不少,无锡信捷,南大奥拓,南瑞,黄石科威等等之类。但是市场占用量实在是少的可怜。因为PLC使用环境的特殊性,要求其工作非常可靠稳定。但是稳定又是相对的,是一个系统的功能,并非是PLC稳定整个系统就稳定,电源,抗干扰措施,布线等等在不同场合均需要不同考量。
PLC稳定性你自己是测不出来来,拿过去让用户用一用,什么问题都会暴漏出来。这一点我非常赞同论坛一位网友heky。 他自己也是做仿三菱的PLC,每年也有几百套的使用量,有使用才会暴漏问题,才有改进,才会更加趋于稳定。所以,一切都是空话,赶紧做一个没有太大缺陷的产品,让市场用户去给你反馈。完美的产品需要大量的使用基础和反馈作为支撑的。
所以你一开始把目标定的那么高,其实给人的感觉是非常反感的。国内目前PLC厂家众多,试问,你和他们比较如何?别人的产品已经投入市场使用了,而你还在这里搞你的构架?
聊一下我知道的国产PLC一些东西,给你作为参考吧。
我对台达的比较了解。台达第一代小型PLC也是仿三菱的(貌似台湾的很多PLC都是仿三菱的),每一个系列的机种都有一个团队在负责,从硬件,下位机软件,上位机软件,文档,都是有专人在负责。做这个东西是由不得一点马虎的,因为国人本来就对国产的东西心存顾虑,所以诸如上位机软件不人性化,有小BUG之类的,很快会在用户心里产生阴影,会留下这个东西很差劲的想法,且很长时间都不会改变。
这就要求在从外观设计 ,到PCB 设计 ,到下位机软件 设计, 上位机软件设计, 都必须有专门的队伍来负责。如果一个人来做,做出来的东西肯定是很难稳定的,因为一个人精力有限,考虑的东西也是有限的。另外文档的编写也是需要专门的人来负责的。包括PLC使用手册,应用手册,上位机软体使用手册等等。这些小处均会影响用户的感受。此外最重要的一点是技术支持。台达有一个专门的团队,约50人是专门负责全国客户技术支持的。有需要可以直接飞客户现场去调试解决客户问题。这些对一般的国产PLC厂家是根本就不可能实现的。
此外,PLC厂家并非仅仅只做PLC,否则是永远也不可能长大起来的。研发PLC必然需要研发PLC周边一系列的产品,形成一整套的解决方案。
以台达为例,PLC 及其配套各种扩展模块,如以太网, CAN 网关模块, HMI, 文本显示器, 伺服驱动器, 伺服电机, 变频器 ,无刷电机驱动器, 工业电源,编码器,温度控制器,计数器,压力模块等等。这样对于用户来说,是一整套的解决方案可供选择。而不是东一家西一家的拼凑起来,除了问题排查起来都不好整。还有就是一整套的东西,自家配合起来肯定是最好的。对于一般的厂家来说是根本没有这个人力财力技术实力去完成的。
建议您一定不要好高骛远,把每一个细节做好,先挤入国内的一二线队伍里再说。国内PLC做的优秀的也很多,踏踏实实的把产品出来了,让市场给您反馈,再改进才会有收获。否则,永远也只会存在在实验室里。
非常期待您的产品,给国产PLC增光添彩。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加紧吧,你我都一样。不过有一点你放心,我的产品定位在未来几年内不会与你在市场上刀枪相见。

网友E:
楼上的都是大牛。三菱的东西是简单,但是工业应用,就是简单,稳定,可靠堆起来的。楼上有朋友说5个串口,高速通讯组网,有这些应用需求的,劝你早点去买西门子的产品,山寨的,国产的,暂时还没有能满足你的要求的。

三菱再差劲,也不是国产的能追上的。工业的就是稳定性见长,你跟他比运行速度,比通讯速度,你直接就out了,做几千套,几万套客户那边用的好再说吧。

现在发现山寨的问题主要出在配件,运行开关,接插件端子,通讯口端子必须得进口的,板子得刷绝缘漆。

西门子,三菱的小型PLC都比较完善,客户基础也好,我们的水平目前也只有仿仿这些。

vlog_user 同志说的
前面搞山寨的人不是说了吗,俺就不搞开发环境,专心搞下面,你要硬拖他长跑,岂不是要累死他,哈哈
你这个就是坐井观天了,就他一个人做的PC软件,能完善到哪里去呢。我们这也有20人年做的PC软件,直接就不用。看看台达的编码,汇川的编码,人家是钱比你们少,还是人比你们少一些?

网友:
尊重进口产品,多学习人家的优点才是,贬低对手,不见得能抬高自己的水平。

网友:
国产山寨也只能用在一些低端的地方了。PLC不是懂技术就可以做出来能用的。一个完善的PLC除了技术层次上面的东西,生产更重要。品质的管控,决定了了返修率的多少。这些与生产工艺以及选用元件插接件有关。对于大厂来说,首先选用的是国际一些知名半导体厂商的元件,这就在器件层次上与山寨拉开了距离。其次是生产现场工艺的问题。这一点,在一些台湾大型制造企业呆过的人一定体会深刻。对PLC生产来说,各个环节都是管控严格的。从SMT ,打AI元件,到手插件,过锡炉,组立,自动测试,喷三防漆,高压测试 等等,每一个环节都是不允许出现问题的。库存的管理,超过一定时间的库存都是直接报废掉,不允许出货的......

楼主:
人多不一定就能做成事,中国人不多?关键是要用心,据传有一个公司,国家给了很多钱,希望能搞出国产的PLC,于是召集了一帮教授,博士研究了2~3年,最后什么也没有搞出,无奈只有引进一套PLC交差。

楼主:
至于市场的事,不需要我去做,有人会去做的。

楼主:
至于大批量生产的事,我也不是没见过,我在某上市公司工作时,负责研发的产品,总计生产了300多万台,PLC的量有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上的都是大牛。三菱的东西是简单,但是工业应用,就是简单,稳定,可靠堆起来的。楼上有朋友说5个串口, ...

唉,框框里的说框框外的在井里,搞不懂。

楼主:
我说三菱的软件差些,视乎伤到了某些人的梦中情人似的,其实,不要介意,梦中情人也不一定十分完美,我一个人搞的东西比三菱的差,这是自然的,若是我一个人搞的东西比三菱的好,三菱还有脸活在这个世界上?我说三菱的差些,这也是相对比较而言的,也是有根据的。1、三菱的软件把桥式电路认为是非法的,我就纳闷了,平衡电桥,整流桥到处都是啊,怎么就非法了呢?OMRON的软件可以处理,我软件也可以处理。2、三菱的软件,GX、work2到现在都没有能流显示,这对调试大型网络非常不便。3、下面2条指令,MOV C100 D0和MOV C200 D0哪条指令有隐含问题,三菱软件不会告诉你,自己查吧!说不定要折腾好几天,像这种问题我的软件是会报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您研究使用PLC二十几年想必也对此颇有造诣。技术上的东西就不和您聊了。说一说其它的吧。
国产PLC位置特别尴尬。总觉得不可靠稳定,这些观念在很多工程师脑海里是根深蒂固的。所以要用户改变这些观念

说的很中肯,台达方式值得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上的都是大牛。三菱的东西是简单,但是工业应用,就是简单,稳定,可靠堆起来的。楼上有朋友说5个串口,高速通讯组网,有这些应用需求的,劝你早点去买西门子的产品,山寨的,国产的,暂时还没有能满足你的要求的

是的,在用西门子。今天发现台达的性价比挺高,品种也挺全,很有特点。

网友:
纺机行业,西门子已经拼不过台达了,不管是控制器还是驱动器。价格和性能全部秒杀

网友:
在功能和性能方面没有那家的PLC能比的过西门子,当然,那种特别针对某种行业进行优化过的控制器除外。
在满足应用的条件下价格是最大因素,台达应该就赢在这。

网友H:
vlog_user :
你对开源的人是打压哦,你只是怕同行知道的太多,对你有压力,这样对搞技术的来讲是不对的。你给楼主写的”楼主是多年的资深级大牛,十分佩服,希望有机会碰面切磋切磋。“,一看就知你的面目。
当然我可不是你们这行的。只是对你的言论不感冒。

网友:
膜拜一下楼主,希望把的东西做好,支持你出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H:
vlog_user :
你对开源的人是打压哦,你只是怕同行知道的太多,对你有压力,这样对搞技术的来讲是 ...

哈哈,你只是围着那团烂肉转的苍蝇之一。我从未在三菱构架里面玩过,我目前的架构把三菱甩得一万米远,更不用说这些山寨货,
我产品的定位根本不会他们混一起,那来的嫉?只是讨厌你们这群不嫌臭的苍蝇破坏了环境,你只喜欢吃发臭的东西。

网友:
我提倡的是健康的技术交流,坚决反对产品级开源,任何行业的产品级开源都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网友:
我佩服楼主,只是因为他敢突破现有框架、并为创作自己品牌而努力,这些值得让人尊重。

楼主:
我希望文明交流,不要互相攻击。

楼主:
说话点到为止。

网友:
膜拜各位大牛!!希望看到行业进步,但反对产品级开源!

楼主:
我在帖子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开源的目的是学习和研究,不是盈利,我应该会有一个开源版的PLC,只用于学习和研究,功能肯定是受限制的,不会达到产品的水平,若当产品卖应该是不会有人要的,但对学习肯定是足够的,电路设计,编程技巧都会涉及,但想要通过我的开源PLC赚钱就不要指望了,想学习PLC的可以持续关注。

网友:
很佩服楼主的精神,由于公司在原因我也研制过一款仿三菱的PLC,多串口,带CANBus总线,也希望有朝一日能定义自己的架构。

网友:
支持楼主,如果缺人帮忙可以喊下我,打杂啥的还是干得来的。 本人是在么上市公司做了一年硬件现转做软件的小本。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您研究使用PLC二十几年想必也对此颇有造诣。技术上的东西就不和您聊了。说一说其它的吧。
国产PLC位 ...

这位同仁也是大牛,中国制造业的未来就在你们的身上

网友B:
在一片恭维声中我想起了狐狸和乌鸦的故事。原以为你可以从上一个轮回中有所觉悟,跳出这个怪圈。
你无法像大厂一样建立一个大的平台、靠系统整合来赚钱,也无法像Android一样靠外围应用或广告来
盈利。要求别人不将开源项目用于商业目的是对牛弹琴、希望通过开源建立自己的fans用户群亦是
缘木求鱼,如果你热衷于此,请继续。我的言论或许会有人不满,孰是孰非每个人心里都清楚。

网友:
非常支持楼主的开源项目

楼主得到宣传推广,跟进者学到技术,网站得以人气,本是多赢的局面。
如果不愿看到这种局面,笑笑走开此贴就是了,何必恶语相向。

网友B:
看起来很美妙,真的很美妙吗?请认真想一想。

认认真真做产品,勤勤恳恳跑市场才是创业之路、实业之本,
头晕到去搞自掘坟墓的事情,需棒喝才能醒悟。

楼主:
我做什么,自有我做的理由和方法,不需要谁来教我,更不需要谁来棒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很美妙,真的很美妙吗?请认真想一想。

认认真真做产品,勤勤恳恳跑市场才是创业之路、实业之本,

我对你的看法,原来还是很正面的,看了此言,无语。

网友B:
所谓忠言逆耳就是这么个说法,总比一直被恭维捧杀要强。
一个人的思想高度将决定他的成就有多大,今后你我各走其道,看谁走得远。
请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谓忠言逆耳就是这么个说法,总比一直被恭维捧杀要强。
一个人的思想高度将决定他的成就有多大,今后你我 ...

你还是赶紧把你的什么DMC搞出来吧,3月份的时候说半年,现在已经到年底了,还没见影子。我并不想和谁竞赛,只是做自己的事而已,在我的体系中也有DMC的,等我的体系验证完,神马都是浮云。

网友I:
为什么没人去研究AB的PLC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没人去研究AB的PLC

有样机吗?有用户吗?谁会花大把的钱研究市场占有率又低的产品,高处不胜寒啊.

网友:
不站在高起点,怎么做好手中事

楼主:
你做类似AB的PLC,有人要有吗?现在不是技术问题,你看8051的简易PLC满大街都是,就知道国内PLC的应用水平,有网友不是说了,没钱的用山寨,有钱的用原装。

楼主:
PLC的原理是一样的,AB的PLC没有研究过,但我想也强不到哪里去,我用过、研究过OMRON所有类型的PLC,三菱的Q系列等。

网友:
读完这组贴子感觉很受益,希望能看到进一步的进展。

网友:
可以从开源PLC中学点硬件知识,对稳定性的考虑会多点

网友:
牛真谛好牛,开源点东东呀!符合论坛的精神

网友:
标记一下,以前在学校的时候老师是做PLC的,就要我们给他仿一个PLC出来,嘿嘿

网友:
本人搞技术也是10多年了, 没接触过PLC, 但从机械行业跳到IT搞软件,两年前偶然接触到硬件,到今年直接参与硬件设计...曾经有过很多次冲动, 也都因寂寞而不了了之, 说的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像楼主这样能静下心独自搞一个系统工程, 这份精神和态度就是人生最大的成就, 坚持做自己的事就是一种胜利, 真心祝福你

网友(2012-12-22):
佩服,佩服,希望有产品,把国外的产品能逼出中国!

楼主:
产品是很快就会有的,但能不能把国外产品逼出中国这要靠国人的支持,谢谢你的鼓励。

网友:
楼主的资料很有价值,开源PLC

网友:
其实感觉软件最关键,硬件对于应用来说大部分情况都已经足够,如何能更容易的开发设计才是关键,只可惜大部分初入这个行业的厂商都只能做好硬件就不错了,软件是个长时间积累的过程,以往的用户也是巨大的财富。

网友:
自已不会用PLC编程,但对这个行业一直都在关注。自已也做了一会机床类的控制器。

需要向楼主好好学习。

网友(2013-01-21):
进来拜读下了

网友J:
你好,我想做款自己的PLC。正在写PLC编译程序,已经完成基本功能。能否交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好,我想做款自己的PLC。正在写PLC编译程序,已经完成基本功能。能否交流下 ...

PLC编译程序我在2005年就实现了。

网友:
先MARK再慢慢学习
PLC

网友:
受益不浅

网友:
超级牛人肯定下了超级功夫,向你致敬!希望你做的更好!

网友:
逻辑控制我一般用单片机控制板的,不过还是顶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很美妙,真的很美妙吗?请认真想一想。

认认真真做产品,勤勤恳恳跑市场才是创业之路、实业之本,

vlog_user:顶你这句。
无论如何,希望楼主能在实践中成长。

网友:
我也一直想做一套属于自己的PLC和触摸屏系统,可是没这个本事啊,极度羡慕ing

网友:
见识到大牛的文章了。向楼主看齐

楼主:
最新的进展见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54292,等过年后再详细介绍。

网友:
任重道远

网友:
引用 楼主:
PLC编译程序我在2005年就实现了。

看了Aeonkon SPC介绍,看来产品已经走上发展壮大的轨道。
能否透露下编译原理?
比如,你是把plc梯形图编译成指令,供cpu程序解读后执行,还是直接编译成CPU指令供cpu运行?

网友K(2013-03-06):
现在科维的有一款方案是基于Cortex M3 和M4  开发的一套产品,可以提供编程软件,以及芯片的开发包,可以大大缩短PLC的开发周期。

其实三菱的运动控制软件和硬件也是叫外部的厂家给他开发的,我看过其他一些有多轴控制器(8轴或者32轴以上)大致的功能都是差不多,各家的界面有所不同,但是我看里面核心的技术还是一样的。

所以有些非常专业的事情,还是给一些专业的公司来做,然后自己写属于自己的一些技术。
PLC用JAVA来做当然很好,代码很容易移植,但是界面的开发就要比较花时间去做了,我也尝试过用JAVA做,可是自己对于用JAVA的图形开发还是不在行,最后还是使用.NET系统上来做了,因为我考虑到上位机的编程和监控这些都基本是使用手提电脑,基本上是windows系统,而与PLC所用的系统无关,只要能有通信接口通信就性,用来程序的读写。

楼主:
引用 网友K:
现在科维的有一款方案是基于Cortex M3 和M4  开发的一套产品,可以提供编程软件,以及芯片的开发包,可以大 ...

用eclipse,主要是利用他的插件机制及开放性,适合团队开发及各种功能的集成,也给客户的2次开发提供一个平台,.net也可以做到相应的体系,但目前没有,要构建这样的系统要花费巨大的成本和时间。

网友:
学习其输出输入接口电路

网友:
愿国产PLC不断强大!

网友L:
请问楼主:该PLC控制伺服电机能实现三轴联动吗,支持不支持插补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问楼主:该PLC控制伺服电机能实现三轴联动吗,支持不支持插补技术?

可以的,最大支持32轴联动,支持直线、圆弧、螺旋插补。

网友M:
针对一些用户,有没有提供下载了PLC内核的主控芯片,我需要,我现在用的C语言,程序改动相当不便,要是能买到这样的芯片就好了。

网友(2013-04-23):
好像看不到了呢

网友:
最大支持32轴联动,支持直线、圆弧、螺旋插补

有实际的使用吗?

网友:
已经死掉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针对一些用户,有没有提供下载了PLC内核的主控芯片,我需要,我现在用的C语言,程序改动相当不便,要是能买 ...

这个还是你软件设计的不够灵活吧,可以参考PLC的指令来设计。

网友:
楼主威武,电磁兼容方面的资料在哪里能找到。

网友(2013-05-24):
高山仰止

网友:
插补周期能做到1MS吗?

网友:
LZ技术确实是强。
PLC行业来说,也急需更容易或者性价比更高的产品。
毕竟,PLC对于大部分应用来说,还是快速实现的方案之一。
当然,产品除了研发以外,生产,质控,市场推广,售后等等,都是很大的挑战。愿LZ能有好的机会。

网友:
从编程软件上面多下功夫
期待楼主成功的作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一片恭维声中我想起了狐狸和乌鸦的故事。原以为你可以从上一个轮回中有所觉悟,跳出这个怪圈。
你无法像 ...

兄弟
建议低调一些
这样可以做到以不变应万变

期待看到你的产品量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台达的没用过,俗话说:“下棋找高手”,研究也要找大牌的,就是仿也要找高端的。 ...

研究高端的
给你建议一个品牌

富士电机FE的 SPH3000-SXPLC

呵呵
很有挑战哦

网友:
强势排队,感谢楼主,非常好的内容

网友(2013-08-13):
标记,超级PLC设计

网友(2013-09-18):
plc  模块之前 采用什么总线通信?

网友:
瞻仰下瞻仰下瞻仰下

网友:
没看出来是如何兼容三菱、西门子、欧姆龙的,窃以为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楼主:
一台PLC要在外形上同时和西门子、三菱、OMRON一样,那是不可能的,说的是一台PLC可以兼容3种指令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台PLC要在外形上同时和西门子、三菱、OMRON一样,那是不可能的,说的是一台PLC可以兼容3种指令系统。 ...

外形无所谓了,我是指功能方面,兼容三种指令系统本身就很困难,比如PID指令,各家实现不一样,难道你要在单板中实现三种PID吗?另外,除了指令系统,还有用户中断、系统设置(西门子叫做系统块)等,这些同时兼容就更难了。

楼主:
在一台PLC里兼容3家的指令系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是要有一个好的程序架构,这个架构已经被证明是可行的。

网友(2014-04-26):
楼主人真好,资料很有学习和实用价值,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很具有参考价值!值得学习!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楼主的资料非常有价值。

网友(2014-07-12):
楼上,你吹牛也不打草稿呀,架构比三菱先进一大节,那岂不是世界无敌了,你知道三菱的东西有多普及吗,他用起来简单明了,没那么多花花肠子,缺陷嘛我觉得是上位机编程环境人性化问题特别是写大型程序时候,还有就是数据处理,通信没美欧系的方便外,其这方面都比他们要好,特别是在位处理和一些基础指令上面,我用过PLC也有十几种了,谁优谁劣这东西用用都知道了。还是踏实点,技术这东西吹牛是没用的,不能跟个销售人员一样乱吹。

网友(2014-08-18):
这个资料很难得,学习一下

网友:
这么好的资料,被挖出来了

网友:
好久没有来逛了,高手多的是啊!!!!!

网友(2014-09-21):
这个帖子好,基本可以学会,先收藏了

网友:
超级PLC! LZ大牛!赞一个!

网友:
自主研究这么一套  需要相当多的时间了

网友:
直接MARK DIY PLC 楼主果真强大,研究26年!!! 佩服

网友(2014-10-22):
大牛非常给力。。

网友:
超级PLC, 超级威武

网友:
讲的非常精辟。。

网友(2014-11-26):
精辟,发些成品,照片让我们欣赏一下吧

网友(2015-01-28):
这资料不错,对工控方面学习非常有用,谢谢

网友:
看完评价,发现有褒有贬,作为一个工控菜鸟,楼主的架构确实值得学习学习!
没有什么产品是完美的,只有相对更好!

网友:
PLC的实时性一般都不好,很想买到一种相应在1ms级别的PLC。控制很简单,几个模拟量和几个开关量而已。

网友(2015-03-30):
楼主你好。我有一个问题。 你的数字量输入电路中,采用的是双向光耦。 那在输入信号为0 或者1的时候光耦都会导通, 这里是不是弄错了?

网友(2015-11-03):
挖个新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三菱的软件差些,视乎伤到了某些人的梦中情人似的,其实,不要介意,梦中情人也不一定十分完美,我一个 ...

C200 是32位计数器。C100是16位计数器。原来我碰到过这种情况,郁闷了我好长时间

网友:
都是大神级别的人

网友:
什么东西都没有     这个帖子来干嘛的?

网友(2015-12-29):
楼主还在深入没有呢?

楼主:
很快就要出产品了,模具已经在开,一个主机,一个扩展模块搞定一个系统,功能比原先的样机更强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快就要出产品了,模具已经在开,一个主机,一个扩展模块搞定一个系统,功能比原先的样机更强大! ...

这么强大啊!到时候能否实际使用感觉感觉呢。
一直都在用西门子和AB的PLC,没有用过国产的感觉一下。正打算给客户的产品做OEM,而他们不希望用大家都熟悉的东西。。

网友:
也不知道 vlog_user的东西研究得咋个了

网友:
佩服一个!  现在已经不太关注PLC了,楼主做得很高大上,更多要想一下怎么卖出去。顺便提一个,由于现实中PLC的输出损坏率过高,假设能把输出点设计成快速更换的会受欢迎。

楼主:
现在的接线端子都是可以快速更换哦啊,你指的是内部的驱动电路?这个我有新的方案,使用微模块可以解决,但是这也要拆机器的,只是新的结构拆机器也非常方便。

楼主:
继电器输出应该不容易坏吧。

网友:
是啊,一般plc的输出都是要经过中间继电器隔离的,不咋个会坏的

网友:
楼主什么时候出样品机呢

网友:
哇,仍然在活动啊,围观lz牛人

楼主:
由于这个架构的PLC可以实现的功能太过强大,计划做3个等级的产品,入门级,标准级,高性能级。
1、入门级的产品标配16数字输入,16数字输出,4模拟输入,4模拟输出,一个串口,售价1000元以下采用cortex-M3/M4芯片,可以加配各种通讯接口,如RS422/485、WIFI,GPRS,以太网,EtherCAT,Zigbee等;
2、标准级的产品采用主芯片+FPGA的架构,标配16数字输入,16数字输出,8高速(>1MHz)输入和8高速(>1MHz)输出,可以加配各种通讯接口,如RS422/485、WIFI,GPRS,以太网,EtherCAT,Zigbee等;
3、高性能级的产品采用高端FPGA芯片,内含1.2GHz,双A9处理器,除了可以配16数字输入,16数字输出,8高速(>1MHz)输入和8高速(>1MHz)输出,可以加配各种通讯接口,如RS422/485、WIFI,GPRS,以太网,EtherCAT,Zigbee外,还可以实现视频监视,12轴以上的电机控制;

入门级的产品,今年元月~2月就会有样机!

网友:
你的低端产品是打算开源的那个帖子中所说的嘛,不知道样机出来到时候能

网友:
否实际测试测试呢

网友:
低端产品能否扩展 di do  ai  ao 模块呢

楼主:
都可以的,只是出厂配置不一样,可以带的扩展的数量不一样。可以在本机扩展,也可以外挂模块扩展。

网友:
牛。我也在做这种工作。共同进步

网友(2016-01-31):
引用 楼主:
由于这个架构的PLC可以实现的功能太过强大,计划做3个等级的产品,入门级,标准级,高性能级。
1、入门级的 ...

必须顶!
期待楼主的大作

楼主:
模具已经出来了,正在测试中......

网友(2016-03-10):
楼主,去哪里找plc设计电路的啊,小弟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可以发原理图给我学习下不?

网友:
标记一颗 有空研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您研究使用PLC二十几年想必也对此颇有造诣。技术上的东西就不和您聊了。说一说其它的吧。
国产PLC位 ...

绝对箴言!

网友:
引用 网友H:
vlog_user :
你对开源的人是打压哦,你只是怕同行知道的太多,对你有压力,这样对搞技术的来讲是 ...

对!垃圾人!

网友(2016-07-10):
还要好好学习啊,以后想自己做个plc来玩。

网友:
很重磅的PLC资料,标记一下,以后慢慢研究

网友(2017-02-24):
现在是2017年了 还有进展么?

网友(2017-04-25):
楼主开发的这个 PLC是基于Aeonkon(英凯)的编程软件吗?

网友(2017-06-26):
支持自主的PLC研发工作~~~

网友(2018-07-20):
超级PLC,值得参考。

网友(2018-09-29):
嚯,刚好最近对plc感兴趣,楼上挖掘机技术可以的,谢谢哈

网友:
销声匿迹……

网友(2019-02-09):
不觉凌厉

网友(2020-06-22):
厉害,兼容主要要考虑稳定性啊

网友(2020-08-18):
怎么没动静了?

网友(2023-02-20):
引用 网友B:
比较赞同你对系统开放和开源的看法,有一点不同的是,我认为开源必须在不破坏行业健康发展的基础上,
纯 ...

虽然帖子过去了十多年,您的评论也过去了十多年,但是非常赞同您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