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3V供电的AVR通过SPI能否与5v供电的AVR直连呢

楼主(2012-11-19):
请问3.3V供电的AVR通过SPI能否与5v供电的AVR直连呢?3.3v MEGA16 和5v ATCAN128 SPI直接连接可以吗,如果不行有什么简单有效的办法吗,谢谢

网友:
可以的。我做的usbasp经常这样用,可以下载

网友:
共地的话2K和3.3K的电阻转下。不共地,那就直接用个光耦转。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串个电阻吗,对1M的SPI长时间通讯没有影响吧

网友:
第一次传图片。不知道挂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