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D类功放Ns4150出不来

楼主(2012-11-19):
用国产的NS4150做一小功放,5V工作电源,根据手册参数,分别接上0.5W喇叭和1W,声音都出不来,到底是哪出问题了?我是用线飞着焊接,不会是地线和电源没处理好?有谁也在用这系列的功放?

楼主:
没人用这片

网友:
看到这一句  "用线飞着焊接"

试试把VDD和GND之间的1uF电容就近IC连接试一下. 或是加大到100uF再并个104试试.

楼主:
画了板,打算板回来再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