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学习遥控20个以上的电路请教,求指点

楼主(2012-11-19):
最近领导接了个车库遥控的项目交到我头上,可是我从来没接触过遥控电路,对他只是听闻的地步,实在没搞懂,想请教一下论坛里的高手。

这项目没有文件,只是口头提出的要求:要可以学习遥控器20个以上,范围50米以上。我听了猜是小区的车库大门吧,我网上了解了一下,遥控器+接受端都要单片机,解码有固定、学习、滚动码三种,由于编码方式不一样,解码用的芯片也会不一样。市场上成型的模块又多。思绪有点乱,我该从何入手呢?

希望大家给点建议,谢谢

楼主:
我想,遥控器是固定编码的,那接受端解码的单片机是不是考虑的重点呢?
我看到市面上的学习型套装,就8个遥控器,那是不是,解码用的芯片的内存大就可以实现20个以上呢,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A:
你要做的是学习型的,发射段可以使用 PT2262 ,CS5211 等通用芯片,只需要保证每个遥控器的地址码都不同就可以了
遥控器使用 CS5211内部保证地址码百万组,IC内部已经搞好地址码了,你只需要接按键就可以了。
接收端以单片机加24C02的形式,首先单片机软件解出 5211 的码,然后存放在 24C02 中。这就是学习。

一般遥控器发射,单片机解码出来后,读 24C02 的数据,对比是不是之前已经学习过的,是的话执行按键码,不是的话不动作。

大概思路是这样,不过要做好的话挺难的。首先无线收码要求的时间很短 240us低电平,760us高电平需要识别(一bit数据)
不要求长按键还好,遥控做长按键的话很麻烦。
第二个难点是读24c02比较慢,最恶劣的情况是数据放在最后一位,你需要对比20次,给人的感觉是遥控反应迟钝,你需要考虑有啥
好的存储和搜索算法去解决。
第三就是24c02的可靠性,经常听说有数据丢失的情况,硬件软件都有可能发生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做的是学习型的,发射段可以使用 PT2262 ,CS5211 等通用芯片,只需要保证每个遥控器的地址码都不同就 ...

非常感谢Etual的帮助。我可以理清设计的思路。

也在刚才,从领导的包里找出了个遥控器的板子,他说是客户那边的,要求按着板子大小做。板子24x64mm,6v电池,原先的芯片是stc的15f104e。看到这,我有个问题:之前您提到的pt2262,cs5211可能放不下。而想板上的15f104e的芯片是怎么样的芯片呢?

网友A:
通用芯片的保密性差,也有人用单片机来做的,例如我的汽车的遥控钥匙就是一个PIC的单片机,8pin SOP 的,发送的是滚动的加密信息。
算法可以可以你自己去定。用单片机的IO脚产生波形驱动三极管就是了,只是发射电路怎么设计就是硬件的事了。

这锁类的东西安全性要考虑的,如果人家截取了你的无线信号,发一个一摸一样的信号过去,你接收端是不是也开锁?那小偷就笑了。
当然了,前几年大量出货的汽车防盗器用的遥控芯片就是通用型的,想起有点可怕,所以我一直没有装那玩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用芯片的保密性差,也有人用单片机来做的,例如我的汽车的遥控钥匙就是一个PIC的单片机,8pin SOP 的,发 ...

Etual,可否提供关于滚动码的详细处理操作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Etual,可否提供关于滚动码的详细处理操作方法?

我之前看过的,加密的无线发射滚动码的基础知识介绍
http://www.amobbs.com/thread-819280-1-1.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之前看过的,加密的无线发射滚动码的基础知识介绍
http://www.amobbs.com/thread-819280-1-1.html

似乎很复杂啊,欠可操作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似乎很复杂啊,欠可操作性

我想这是一种高级的加密算法,但是按照人家的编码思路也是可以做独家的算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用芯片的保密性差,也有人用单片机来做的,例如我的汽车的遥控钥匙就是一个PIC的单片机,8pin SOP 的,发 ...

感谢Etual的宝贵意见,滚动码是好很多的,选择滚动码,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