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368带FAT16系统的sd卡驱动程序

楼主(2012-11-19):
不悬赏了,问题解决了。
下面是测试好的程序,供有需要的朋友下载
大家好:
        我在做基于LPC2368的一个ad数据采集板,采集到的数据想以txt文件的形式存到SD卡中,这样在电脑上直接就可以读出数据。
        目前参考的驱动程序有:
        周立功sd驱动程序,读SD卡数据是用串口的,不太方便。
         坛里bozai的MP3驱动程序,移植后,arm能读到sd卡里文件名称,但是我不会新建文件,以及往新建文件里写数据,有哪位能提供帮助?

楼主:
有朋友推荐ZNFAT,我现在再看

网友A:
没有板子没发调,bozai的Fat没有过

但可以告诉你,

与写有关的宏定义要打开,

写卡允许线和卡检测线的相关打码修改为始终允许。

再调用基本函数,先新建,刷新目录,再找到新文件,打开,写入,刷新目录,最后读出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板子没发调,bozai的Fat没有过

但可以告诉你,

我发悬赏当天就调好了,程序见附件。

网友B(2013-04-17):
你好,我现在也在调,不过就是,建不了新文件,每次都是输出错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现在也在调,不过就是,建不了新文件,每次都是输出错误

你好!你这个程 序不错,我用了,不过我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不能连续的给TXT里面存东西 ,每一次存都把前一次的复盖了。

楼主(2013-08-27):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这个程 序不错,我用了,不过我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不能连续的给TXT里面存东西 ,每一次存都把前 ...

我是楼主,你现在解决了打开文件连续往里追加新数据的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