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电筒充电电路没看懂请大家帮忙看看 谢谢

楼主(2012-11-19):
如图所示 电池最高电压不超过12V  我不明白 经过整流后怎样能变成12V的? 110电压都加到那去了?

网友:
这种是阻容降压(R1、C1)

网友:
首先,看懂阻容降压,电容有出恒流的效果,不管交流电的电压是多少,电流是固定的。

接下来分析下三极管就行啦。

网友:
三极管的B-E提供电压基准-----构成并联稳压电路.
温度系数大,还受输入电压影响------很粗糙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