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配置才能使用MSP430仿真器的SBW模式

楼主(2012-11-19):
求达人给予指点
现在板子已经到了
元件也焊接好了
MSP430G2121
使用的是SBW模式
仿真器连接不上,求助!

网友A:
不用配置,硬件连接上即可。主要是要确保硬件连接无误。

网友B:
软件呢?IDE那里还是要设置一下的.

楼主:
如上图,请问这样有问题吗?谢谢

楼主:
现在出现的情况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配置,硬件连接上即可。主要是要确保硬件连接无误。

帮忙看看我的硬件呢,谢谢
你两个网站都有注册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呢?IDE那里还是要设置一下的.

这里的可以改手动,不过我想自动应该能侦测到的吧?

网友:
上面的Olimex的选项里面找一下你用的仿真器

网友:
把C1去掉

网友:
C1不要超过2.2n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