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ny13a int0中断问题

楼主(2012-11-19):
采用INT0上升沿中断,程序用ISSI仿真没有问题,烧写到芯片里就会上升和下降沿都会触发中断,进入中断程序,请帮忙分析一下是哪个地方有问题
#include <tiny13a.h>

#include <delay.h>

// External Interrupt 0 service routine
interrupt [EXT_INT0] void ext_int0_isr(void)
{
// Place your code here
unsigned char a;
PORTB.0=1;
PORTB.2=1;
if(!PINB.4)
{
delay_ms(2000);
}
else
{
delay_ms(100);
}

ADMUX=0x23;
delay_us(10);           // Delay needed for the stabilization of the ADC input voltage
ADCSRA|=0x40;            // Start the AD conversion
while ((ADCSRA & 0x10)==0);       // Wait for the AD conversion to complete
ADCSRA|=0x10;
a=ADCH;
PORTB.0=0;
if(a<30)          // 1/1000
    {
    delay_ms(1);
    }
else if(a<50)            // 1/500
    {
    delay_ms(2);
    }
else if(a<68)           // 1/250
    {
    delay_ms(4);
    }

else if(a<88)       // 1/125
    {
    delay_ms(8);
    }

else if(a<108)          // 1/64
    {
    delay_ms(16);
    }
else if(a<127)          // 1/32
    {
    delay_ms(32);
    }

else if(a<147)          // 1/16
    {
    delay_ms(64);
    }

else if(a<167)          // 1/8
    {
    delay_ms(125);
    }

else if(a<186)          // 1/4
    {
    delay_ms(250);
    }

else if(a<206)          // 1/2
    {
    delay_ms(500);
    }

else if(a<225)          // 1S
    {
    delay_ms(1000);
    }
else                // 2S
    {
    delay_ms(2000);
    }
PORTB.2=0;
GIFR|=0b01000000;
}

// Declare your global variables here

void main(void)
{
// Declare your local variables here

// Crystal Oscillator division factor: 8
#pragma optsize-
//CLKPR=0x80;
//CLKPR=0x03;
#ifdef _OPTIMIZE_SIZE_
#pragma optsize+
#endif

// Input/Output Ports initialization
// Port B initialization
// Func5=In Func4=In Func3=In Func2=Out Func1=In Func0=Out
// State5=P State4=T State3=T State2=0 State1=T State0=0
PORTB=0x20;
DDRB=0x05;

// Timer/Counter 0 initialization
// Clock source: System Clock
// Clock value: Timer 0 Stopped
// Mode: Normal top=0xFF
// OC0A output: Disconnected
// OC0B output: Disconnected
TCCR0A=0x00;
TCCR0B=0x00;
TCNT0=0x00;
OCR0A=0x00;
OCR0B=0x00;

// External Interrupt(s) initialization
// INT0: On
// INT0 Mode: Rising Edge
// Interrupt on any change on pins PCINT0-5: Off
GIMSK=0x40;
MCUCR=0x03;
GIFR=0x40;
PCMSK=0x00;

// Timer/Counter 0 Interrupt(s) initialization
TIMSK0=0x00;

// Analog Comparator initialization
// Analog Comparator: Off
ACSR=0x80;
ADCSRB=0x00;
DIDR0=0x00;

// ADC initialization
// ADC Clock frequency: 600.000 kHz
// ADC Bandgap Voltage Reference: Off
// ADC Auto Trigger Source: ADC Stopped
// Only the 8 most significant bits of
// the AD conversion result are used
// Digital input buffers on ADC0: On, ADC1: On, ADC2: On, ADC3: On
DIDR0&=0x03;
DIDR0|=0x00;
//ADMUX=ADC_VREF_TYPE & 0xff;
ADCSRA=0x81;

// Global enable interrupts
#asm("sei")

PORTB.0=1;
PORTB.2=1;

while (1)
      {
      // Place your code he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