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交流24V到直流5V

楼主(2012-11-19):
最近由于项目的需求,需要由AC24v供电。单片机用5V,由于空间有限,器件不能放大多。一开始是AC24整流后送入到lm2594里面的,电流比较小,发热问题还不算什么,但是得不到很好的5V电压,大概只有4.96-4.98左右,用示波器看波形也不理想。想问问各位有没有什么见解,有什么电路,最好有器件参数啦。(除了2594不打算使用更多的芯片了)

ps:看了一下2594的资料,按着它上面的来考虑,输出端的器件用什么参数还是明确的,就是不知道输入端怎么处理,如果很普通的整流滤波,效果总是不怎么好。整流电容50v 100u,和0.1u

网友:
增加一下电容和电感的参数不行吗,体积允许的话。

网友:
lm2594 是可调输出的,如果电压不对,就调整外围。 直流的波形往往是滤波的结果

网友:
体积、面积、成本、、、、

考虑直接买  模块

网友A:
电流不大是多大?很小的话直接用7805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不大是多大?很小的话直接用7805省事

24V直接转5V,压差太大,电流大时,发热很吓人的。

网友:
所以要问问LZ他的电流是多大

我用的24V转5V,电流60mA,耗散功率1.2W,加个小散热片长时间用着完全没问题,占用体积比2594那套下来还要小。我也是空间受限最后选7805的

网友:
4.96-4.98V的电压不错了,不会影响电路工作的
波形不好要看具体如何,一般纹波PP值50-100mV不会影响电路工作的。电源变换中,辐射产生的干扰有时候比传导严重很多
如果对干扰这一块掌握不是太好,还是买现成的模块是正解

网友:
AC24V加变压器变压为5V

网友:
楼主说的 除了2594不打算使用更多的芯片了
那就没有芯片可以用了

还有你的输出电流是多大?
滤波电容的大小是根据输出电流选择的

网友:
2576-50或者1501-50试试这两种片子

楼主:
电流不估计在20ma左右,如果按照模电书上公式来看,整流电容大概是104u(按5倍 50hz算)。其实我最想知道的就是波形的问题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