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多个stm32单片机同时下载程序有什么方法

楼主(2012-11-19):
如题:就是产品量很大的时候烧芯片就是一个问题,有没有好的方法能同时给多个芯片下载程序啊。

网友:
花钱雇个人,一天能烧个几K,差不多够用了吧?
这个东西很难自动化的.
你总要取出,放好吧.

如果是焊到板子上,在线烧,总要用手工去掉好烧录线吧.这个没法自动.

网友:
代工厂一般都会有专用的一拖N的编程器,烧录很快的

网友:
一拖N的编程器,是连接电脑的,速度不会比脱机的烧写速度快,不如多买几个脱机的,一个人看3----4个脱机烧写器,比一拖多的联机烧写要快很多

网友:
很难实现,完全智能是不现实的

网友:
也觉得也是~~

楼主:
也是没有好办法,好吧

网友:
买N台脱机烧录器,N个人同时烧,挺快的。

网友:
xeltek的烧录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