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手绘键盘(matlab版)

楼主(2012-11-19):
其实这个手绘键盘和激光投影键盘原理一样,只不过键盘是用手画的
贴一张原理图,不明的可以百度

硬件部分包括USB摄像头(加红外滤光片)和线状激光。东西不多,盒子很空,由于摄像头视距要求,盒子不能太小。

调试状态下(debug=1),放出视频,直接观察。命令窗口打出捕捉手指的坐标

先用Matlab做出原理测试程序,以后有机会再用OpenCv,甚至ARM来搞

网友:
cool    字符bug

网友:
cool 很少有人有闲功夫玩自己喜欢的东西了

网友:
漂亮,过一阵,我也出一个,无需PC干预。

网友:
这个主要靠图像识别了?

网友:
强捍,太帅了,我也想画一个

网友:
看晕了的说····

网友:
佩服说干就干成的人。技术很强!

网友:
绝对的牛x

网友:
牛~小弟菜鸟!

网友:
牛逼很的说哦...

网友:
楼主很强大 建议置酷

网友A:
楼主,想知道你的摄像头是什么样的,matlab上驱动如何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知道你的摄像头是什么样的,matlab上驱动如何实现?

同问,建议 lz 科普下。

网友:
不错,很好玩的啊

网友:
还有个简单的软件来实现:
http://www.roborealm.com/index.php

楼主:
回答上述朋友的问题:
1. 使用的摄像头就是最常见的USB摄像头(QQ用的那种)
2. 关于Matlab下使用摄像头的问题,得益于Matlab的工具箱,使用起来比想象中的容易,网上可以找到很多,我就不另外啰嗦了,直接贴一篇

另:如果没有红外滤光片和激光的,也可以采用红色激光的,无需滤光片,直接使用红色通道图像数据,效果也不错。

=====================================
如何使用MATLAB进行USB2.0摄像头的编程

来源: 胡堃Lance的日志
http://blog.renren.com/GetEntry. ... amp;owner=328717254

Matlab中的图像获取工具箱给我们提供了必要的函数,我们直接调用就可以了。我们主要就是简单的介绍如何使用该工具箱进行对USB2.0摄像头的编程

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言归正传了。但是一定记住你必须安装了PC摄像头才可以进行下面的东西,如果说首次安装摄像头最好重启下PC,否则可能出现没法识别摄像头。

整个过程我们需要做如下几件事情:
1、查询USB2.0Camera 的具体参数(imaqhwinfo)
2、创建视频输入对象(videoinput)
3、图像预览和显示(preview、stoppreview、closepreview和image)
4、获取视频图像(getsnapshot)
5、图像获取设备的获取和设置(get和set)
6、关闭视频对象(delete)

在正式讲解之前,我想说明下几个个在图像获取工具箱中的术语:

图像获取设备:比如摄像头、扫描仪
图像获取适配器:主要的目的是通过驱动在Matlab和图像获取设备之间传递信息
ROI:region-of-interest 感兴趣区域

在说说几个常用的函数,我们这里只是说明它的作用,具体如何使用参考帮助系统
getselectedsource
imaqfind
isvalid
peekdata
getdata
imaqmontage

给我们一个摄像头我们必须知道他的相关参数,才可能进行我们的编程下。当然我们可以查询商家手册,但是那个累不累人呀。

Matlab的图像获取工具箱为我提供了imaqhwinfo(),来获取PC上以安装的图像获取硬件信息

没有输入参数时,返回一个结构体, 它包含了系统中存在的适配器和Matlab相关的版本信息(第一次我们一般使用这个)

代码:

>> info=imaqhwinfo

info =
InstalledAdaptors: {'coreco' 'winvideo'}%这里可以看到我的PC上安装了两个适配器
MATLABVersion: '7.6 (R2008a)'
ToolboxName: 'Image Acquisition Toolbox'
ToolboxVersion: '3.1 (R2008a)'

有输入参数的时候,返回一个结构体,包含了指定的适配器的数据信息

代码:
>> win_info=imaqhwinfo('winvideo')%我们看看第二适配器的具体参数

win_info =

AdaptorDllName: [1x81 char]%适配器dll文件绝对路径
AdaptorDllVersion: '3.1 (R2008a)'%适配器dll文件版本
AdaptorName: 'winvideo'%s适配器名称
DeviceIDs: {[1]}%设备ID号,这个我们经常需要用到
DeviceInfo: [1x1 struct]%设备信息,这里主要是图像获取设备的一些参数,比较重要

%====================下面我们了解下,这个图像获取设备到底有哪些的详细信息吧====================

>> win_info.DeviceIDs

ans =

[1]

>> dev_win_info=win_info.DeviceInfo

dev_win_info =

DefaultFormat: 'RGB24_320x240'%获取图片的默认格式
DeviceFileSupported: 0
DeviceName: 'USB PC CAMERA P227'%设备名称
DeviceID: 1%设备号
ObjectConstructor: 'videoinput('winvideo', 1)'%对象构建方式,这个绝大部分都是一样的
SupportedFormats: {1x12 cell}%获取的图像支持格式,一般都有好多种,上面的DefaultFormat只是默认格式而已

%==================================看看图像获取设备支持的图像格式==================================

>> dev_win_info.SupportedFormats%可以看到我的PC上的摄像头支持下面12中图片格式

ans =

Columns 1 through 5

'I420_160x120' 'I420_176x144' 'I420_320x240' 'I420_352x288' 'I420_640x480'

Columns 6 through 9

'RGB24_1280x960' 'RGB24_160x120' 'RGB24_176x144' 'RGB24_320x240'

Columns 10 through 12

'RGB24_352x288' 'RGB24_640x480' 'RGB24_800x600'

视频预览、采集和保存

(1)创建视频输入对象
obj = videoinput(adaptorname,deviceID,format)
adaptorname:适配器名称,首次可以使用不带参数的imaqhwinfo函数获取
deviceID:设备ID号,首次可以通过imaqhwinfo函数获取
format:视频采集格式,可以通过DeviceInfo的SupportedFormats获取,不填写则使用默认格式

代码:

>> obj = videoinput('winvideo',1,'RGB24_320x240')%这里我们使用默认的视频采集格式

Summary of Video Input Object Using 'USB PC CAMERA P227'.

Acquisition Source(s): input1 is available.

Acquisition Parameters: 'input1' is the current selected source.
10 frames per trigger using the selected source.
'RGB24_320x240' video data to be logged upon START.
Grabbing first of every 1 frame(s).
Log data to 'memory' on trigger.

Trigger Parameters: 1 'immediate' trigger(s) on START.

Status: Waiting for START.
0 frames acquired since starting.
0 frames available for GETDATA.

(2)打开视频预览窗口
himage=preview(obj,himage)
obj:视频采集对象
himage:视频预览窗口对应的句柄,也就是说在指定的句柄对象中预览视频,该参数可以空缺
至于预览窗口的关闭和停止可以使用colsepreview和stoppreview函数

代码:

vidRes = get(obj, 'VideoResolution');
nBands = get(obj, 'NumberOfBands');
figure()%指定预览窗体显示的figure
axes()%指定预览窗口显示的坐标系
hImage = image( zeros(vidRes(2), vidRes(1), nBands) );
preview(obj, hImage);

(3)图像捕捉、显示和保存

代码:

%frame是H×W×B的矩阵。H图像高度,由ROIPosition指定;w图像宽度,由ROIPosition指定;B索线个数,由NumberOfBands指定
frame = getsnapshot(obj);
imshow(frame);
imwrite(fame,'snap.jpg','jpg');

实验步骤

1、 查询USB2.0Camera 的具体参数

输入 imaqInfo = imaqhwinfo

返回信息

InstalledAdaptors: {'winvideo'}
MATLABVersion: '7.1 (R14SP3)'
ToolboxName: 'Image Acquisition Toolbox'
ToolboxVersion: '1.9 (R14SP3)'

输入imaqInfo.InstalledAdaptors

返回信息

ans =

'winvideo'

输入winvideoinfo = imaqhwinfo('winvideo')

返回信息

winvideoinfo =

AdaptorDllName: [1x76 char]
AdaptorDllVersion: '1.9 (R14SP3)'
AdaptorName: 'winvideo'
DeviceIDs: {[1]}
DeviceInfo: [1x1 struct]

输入 winvideoinfo.DeviceInfo

返回信息
ans =
DefaultFormat: 'YUY2_160x120'
DeviceFileSupported: 0
DeviceName: 'USB 视频设备'
DeviceID: 1
ObjectConstructor: 'videoinput('winvideo', 1)'
SupportedFormats: {1x5 cell}

输入device1 = winvideoinfo.DeviceInfo(1)

返回信息
device1 =
DefaultFormat: 'YUY2_160x120'
DeviceFileSupported: 0
DeviceName: 'USB 视频设备'
DeviceID: 1
ObjectConstructor: 'videoinput('winvideo', 1)'
SupportedFormats: {1x5 cell}

输入device1.DeviceName
返回信息
ans =

USB 视频设备

输入device1.DeviceID
返回信息
ans =

输入device1.DefaultFormat
返回信息
ans =
YUY2_160x120

输入device1.SupportedFormats
返回信息
Columns 1 through 4
'YUY2_160x120' 'YUY2_176x144' 'YUY2_320x240' 'YUY2_352x288'
Column 5
'YUY2_640x480'

2、 最简单采集实验,输入如下代码,可以得到预览下的默认格式的摄像头捕捉窗口obj=videoinput('winvideo',1);
preview(obj);

3、 输入如下代码
vidobj = videoinput('winvideo',1,'YUY2_640x480');
sources = vidobj.Source;
whos sources
set(vidobj,'SelectedSourceName','input1');
sources
selectedsrc = getselectedsource(vidobj);
get(selectedsrc);
delete(vidobj);
clear vidobj;

返回信息
Name Size Bytes Class
sources 1x1 726 videosource object
Grand total is 30 elements using 726 bytes
Display Summary for Video Source Object:
Index: SourceName: Selected:
1 'input1' 'on'
General Settings:
Parent = [1x1 videoinput]
Selected = on
SourceName = input1Tag =
Type = videosource
Device Specific Properties:
BacklightCompensation = on
Brightness = -16
Contrast = 120
FrameRate = 30.0000
Gamma = 60
Hue = 0
Saturation = 40
Sharpness = 3

4、 输入如下代码
clc;
clf;
clear all;
imaqmem(30000000); %申请内存空间

%ADAPTOR:MATLAB与视频设备之间的接口,主要的目的是传递信息
vid = videoinput('winvideo', 1, 'YUY2_640x480');
preview(vid);
start(vid);
h=figure('NumberTitle','off','Name','视频',...
'MenuBar','none','color','c',...
'Position', [0, 0, 1, 1], 'Visible', 'on'); %新建窗口
set(h,'doublebuffer','on','outerposition',get(0,'screensize'));
h1=axes('Position', [0.02, 0.1, 0.4, 0.8],'Parent',h); %新建显示窗口
hold on;
axis off;
while ishandle(h) %判断是否有效的图像对象句柄
a=getsnapshot (vid); % 捕获图像
flushdata(vid); %清除数据获取引擎的所有数据、置属性SamplesAvailable为0

imshow(a); %显示图像
drawnow; % 实时更新图像
end;
delete(vid);

网友:
搞的挺好的,这东西淘宝卖的还挺贵呢。

网友:
擦,碉堡了

网友:
硬件部分不明白,忘指教!!

网友:
学习一下~
这个有前途

网友:
很有意思

网友:
楼主这个不错,matlab是亮点

网友:
LZ强悍。MATLAB读书的时候没学好。

网友(2012-12-22):
非常有创意的设计

网友:
我去,大牛呀

网友:
对matlab一直感兴趣,收藏了。

网友:
以后再手机里面可以实现这个,用一个投影仪在桌面投影一个键盘,这样就可以输入了

网友:
太牛了膜拜呀

网友(2013-04-11):
楼主很厉害,表示是新手

网友:
mark!这个碉堡了……

网友B:
LZ的东西确实碉堡了,原来Matlab还能做这么多事情。
问一下,这个线状激光是红外的?

网友:
帅!唯一的遗憾就是matlab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的东西确实碉堡了,原来Matlab还能做这么多事情。
问一下,这个线状激光是红外的? ...

是的,线状红外的,其实如果不在乎晃眼睛,用红色激光也可以

网友:
强大的楼主和强大的Matlab,收藏了

网友(2013-06-19):
it's so niubility

网友:
好久没关注MATLAB了,这个可扩展的范围很广嘛!

网友:
看来是时候补补数学 了

网友:
帅的掉渣!

网友:
厉害,膜拜一下!

网友:
竟然是fringe

网友:
妞!牛扭纽钮拗狃,,哈哈,牛,谷歌拼音“niu"下面的字全给你啦!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