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用过430直接驱动段码液晶的吗

楼主(2012-11-19):
领导给下了任务,说要做个小东西,功能很简单,要求有一I2C接口,然后带一个二十来段的段码液晶显示,处理几个数据然后显示,唯一要求是低功耗,用一个纽扣小电池,兄弟姐妹们有用过的吗?给推荐一下单片机吧
看了几款430单片机,有直接可以接段码液晶的,不知这种好用不?原来不太考虑功耗的情况下是用一专用芯片驱动段码液晶的,可是还要考虑功耗......

网友:
驱动数码管,就和传统的方法一样吧

网友:
低功耗应该就用直接驱动的段式LCD了吧。4X系列就是带LCD驱动的,20多个段,用8 x 4MUX的方式就OK了。我用了很多,没什么问题。可能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用外置电阻分压比内置分压省2个uA左右的电流(TI的PPT上如是说)。

网友:
F413没有I2C,要是做主机的话,你可以用模拟的方式;如果是从机,那就用F4152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