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 使用BASCOM avr 终于有了一点进展。

楼主(2012-11-19):
用惯了BASCOM,还想在这个平台上继续开发LGT。捣鼓了三天,终于有了些眉目。想在这里与同样喜欢BASCOM的同行共享。
1)试验硬件:阿莫的LGT28试验板;JTAG仿真器。
2)软件:端口试验。如下

$regfile = "m164pdef.dat"
$crystal = 11059200
$baud = 9600                                              '定义波特率
'------------------------
Config Pina.0 = Output
Config Pina.1 = Output
Config Pina.2 = Output
Config Pina.3 = Output
Config Pina.4 = Output
'------------------------
Do
  Porta.2 = 1
  Porta.3 = 0
  Waitms 300
  Porta.2 = 0
  Porta.3 = 1
  Waitms 300
Loop

End

3)用Avr Studio 下载HEX文件到LGT。芯片型号选Atmega 164P。
运行成功!

网友:
源代码里貌似没有对串口的操作啊?

楼主:
正在试,还没有通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在试,还没有通过。

直接用M164没问题?

网友:
没见不同和改进啊, 请问,哪儿需要额外设置呢?

楼主:
串口终于可以用了。是J3的短接块没有插好。
关于楼上的问题,我认为如果不需要额外的变动是最好。

$regfile = "m164pdef.dat"
$crystal = 8000000
$baud = 9600                                              '定义波特率
$hwstack = 64                                             '定义堆栈
$swstack = 32                                             '
$framesize = 32
'------------------------
Config Pina.0 = Output
Config Pina.1 = Output
Config Pina.2 = Output
Config Pina.3 = Output
Config Pina.4 = Output
Config Pind.0 = Input : Portd.0 = 0                       'RXD
Config Pind.1 = Input : Portd.1 = 0                       'TXD
'------------------------
Config Timer1 = Timer , Prescale = 256                    'T=17.36uS
Timer1 = 34285                                            '100mS
On Ovf1 Tim1_isr                                          '定时器0中断程序入口

Do
  Wait 1
  Porta.2 = Not Porta.2                                   '指示灯
  Print "123ABC"                                          '串口发送字符

Loop

End

网友:
咦?这也可以哦?

bascom用于LGT,mark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口终于可以用了。是J3的短接块没有插好。
关于楼上的问题,我认为如果不需要额外的变动是最好。

能否加Qq沟通一下呢?我刚开始学单片机用bascom,麻花19958629

网友:
请问zhou8341,怎样仿真?

网友:
BASCOM好像没有办法仿真?

网友(2012-12-26):
能用bascom那lgt要卖疯了

楼主(2013-01-30):
BASCOM内部有仿真器,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