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光 9x18 LED 第二版 DIY

楼主(2012-11-19):
DIY了个 Aurora 9x18 第二版, 效果蛮不错的, 发点制作步骤

视频

http://www.tudou.com/v/FpaaE1cxzfo/&rpid=95454754&resourceId=95454754_04_05_99/v.swf
极光 9x18雾状LED

http://www.tudou.com/v/JJ6CrsmZb00/&rpid=95454754&resourceId=95454754_04_05_99/v.swf
极光 9x18透明LED

http://www.tudou.com/v/Ec0LgsjkTr0/&rpid=95454754&resourceId=95454754_04_05_99/v.swf
极光 9x18

http://www.tudou.com/v/8FQivsKiEEM/&rpid=95454754&resourceId=95454754_04_05_99/v.swf
极光 9x18 DIY 手机视频

http://www.tudou.com/v/qGFeA7r2SNw/&rpid=95454754&resourceId=95454754_04_05_99/v.swf
极光 9x18 音频接口

楼主:
电路图,第二版取消了五向键,增加了红外接收头,所有功能可以通过SONY的家电遥控器控制.

楼主:
工作原理

RGB发光二极管(也被叫做全彩发光二极管),可以发出各种颜色的光,涵盖的色彩范围一点儿也不比彩虹少。这个效果听起来很复杂,但原理其实很简单:把红绿蓝三原色的三个小发光二极管装在一起,通过改变三原色的亮度比例,混合出各种颜色。

电路使用12位的PWM,让亮度在变化时更加平滑. 人眼对光强属于非线性响应,所以软件对亮度变化曲线做gamma修正来给人以亮度均匀变化的视觉体验.电路使用脉冲调制和多工驱动相结合的方式:把每个脉宽调制的循环拆成多个脉冲,再分别驱动三原色二极管,于是三原色二极管就一个脉冲调制循环里被分别点亮数次(大概有点像脉冲宽度调制和脉冲增量调制的混合吧),而整个全彩二极管的平均亮度输出与这段时间内的脉冲次数成正比。这样做不仅能通过以不同频率点亮三原色来减少发光二极管的可见闪烁,还能通过结合多个脉宽调制的脉冲增加脉冲调制分辨率。不过减少可见闪烁后的发光二极管闪烁频率还是很高的,让极光看上去的刷新率比123Hz高的多。

看一下时序表,我取了7个发光二极管的R/G/B总线信号来说明我的概念。正如你所见,R/G/B通道间隔着轮流点亮,这些脉冲控制着发光二极管确切的点亮时段。当R/G/B总线中任意一个处在高电平时,LED就会点亮。总的点亮时段和颜色则取决于R/G/B总线的高电平组合。

比如说,图中:

LED1只点亮在1级(最低的亮度)红
LED2会点亮到2级绿
LED3会亮到3级蓝
LED4会点亮到3级黄(红+绿)
LED5会点亮到3级紫(红+蓝)
LED6会点亮到3级青色(绿+蓝)
LED7会点亮到255级(最高的亮度)白

从1到255的时间大概为8.1毫秒,所以时续表看起来似乎是由暗到明点亮的,但是其实肉眼看只是有亮度差异而已。

楼主:
电路板,双层的就可以了,全彩的LED管脚挺粗的,焊盘要大点.
今天传不了附件了,明天继续...

楼主:
元件清单:

元件清单:

电阻
4x 47 Ohm (0603)
162x 150Ohm (0603)
9x 220 Ohm (0603)
13x 1k Ohm (0603)
4x 10k Ohm (0603)

电容
1x 0.1uF (0603)
2x 10uF (1206)
1x 22uF (1210)

三极管和MOSFET管
3x DMP3098L
9x MMBT2222A

单片机
1x PIC24FV16KA301

红外接收头
1x VS1838

轻触开关
1x Tactile Switch

全彩LED(共阴)
162x Tricolor LED (common-cathode)

楼主:
制作所需工具,整理中...

楼主:
组装步骤,整理中...

楼主:
电源,整理中...

楼主:
遥控器与控制操作,整理中...

网友:
162个RGBLED,很漂亮很高级。
这个如果是静态驱动的话当照明装饰那就NB大了还实用。
静态驱动的话这个功率超过20W了。一个48芯(相当于144个LED)三基色的护栏管功率10W左右。

楼主:
我在制作过程中所用到的工具:

良好的灯光
放大镜-焊接完检测是否有短路或者虚焊
镊子-贴片元件的拾取
可调温的防静电电烙铁-我的的是936焊台,一般调温烙铁的请注意接地防静电
烙铁头-看个人焊接习惯而定,我用2C焊贴片,尖头焊LED,马蹄焊单片机
焊锡-看个人焊接习惯而定,贴片用的是0.4mm,LED用的是1mm
松香-必需品
吸锡器-很重要,比吸锡带用起来要方便多了
钳子-LED引脚剪切
剪刀-常用
电线-常用
Microchip PICKIT3编程器-对单片机PIC24FV16KA301烧写程序

老外用的是锡浆,然后手工放置元件,再用烤箱进行贴片阻容元件,我觉得手工贴片也费时间,烤完还得一个个检查,手工焊的好处是可以焊一个检查一个,保证不出错。

网友:
This has to be the smartest led driver I have ever seen. Using 3 pwm channels to create so many variety of effects.

It is not well done - it is extremely well done!

网友:
效果很赞啊

网友A:
这个成本多少钱

网友B:
有多余的板子吗?想收一块给宝宝玩。

网友A:
楼主有试过贴片的效果吗?不知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多余的板子吗?想收一块给宝宝玩。

PCB还有5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成本多少钱

成本低于RMB2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试过贴片的效果吗?不知怎么样

贴片没试过,过几天会做一个Aurora 48 贴片的,还有个Mini18和18*18 324颗LED的,颜色应该是雾状的LED效果最好

楼主:
组装步骤:

先焊接单片机PIC24FV16KA301,然后由内向外焊接所有的贴片阻容元件,焊完检查OK后再焊接LED.

1. 电路板的摆放-我焊接时电路板按如下方向放置,后面所有的图片电路板都将按这个方向放置

2.单片机

3. 10uF电容

4. 0.1uF电容

5. 22uF电容(注意极性)

6. MOSEFT管DMP3098L

7. 三极管MMBT2222A(请选择进口原装产品)

8. 轻触开关

9. 红外接收头

10. 10k电阻

11. 47欧电阻

12. 220欧电阻

13. 1k电阻

14. 150欧电阻

15. 所有贴片元件焊完了,仔细检查一下,确保没有短路,虚焊的现象,150欧的电阻特别要注意,因为LED焊上去后,这个电阻就很难再焊了,除非把LED拆下来...

16. LED安装时分18个扇区,每扇区9个,先插入LED,往中间挤一下,使得LED的引脚和焊盘完全接触。然后接上电源,按动轻触开关到纯色模式,这时请检测LED是否工作正常,红,绿,蓝三色是否都亮,颜色亮度是否一致,不一致的请挑出来,我制作下来,162颗LED中有三个特别亮。

需要注意LED的方向,图上红色箭头的LED的那端是平的,LED另一头是圆的,如果插反的话LED是不会亮的哦。

所有LED都焊好了,有点激动

楼主:
电源:

电源可以使用单节锂电池,可以使用5V稳压电源,可以使用3节或4节接镍氢电池串联,可以从USB接口取电。
需要注意的是电路为了减小体积,没有加电源稳压和防接反电路,所以电源千万别接反,特别是测试时,看看清楚再接上。电源电压不要超过5.5V,超过单片机要损坏的
自己加个电源接口会方便很多。

网友:
的确不错,不过就是造价有点高。还有就是不知安装到哪里的哪个地方。

网友:
太漂亮了!!顶一个!!!!!!!!!

原版貌似是4层PCB,LZ居然2层就搞定了,牛X!

网友C:
楼主是否开源,或出套件,很漂亮,先帮顶,出套件就入手一套,RGB灯可以不用,主要芯片烧好程序的散件也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否开源,或出套件,很漂亮,先帮顶,出套件就入手一套,RGB灯可以不用,主要芯片烧好程序的散件也可 ...

Aurora 9*18本来就是开源的,今天发不了附件了,明天会上传所以源程序,套件有的,还有5块空PCB

楼主:
建了个群,制作中有问题大家一起交流哦

网友D:
同一个同心圆的RGB信号都是接在一起的?PWM能做到多少分辨率?在此分辨率最快速度又能做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一个同心圆的RGB信号都是接在一起的?PWM能做到多少分辨率?在此分辨率最快速度又能做到多少? ...

PWM分辨率是12位的,要想颜色变化流畅,最少要12位。LED刷新率根据作者是123H。同一个同心圆的RGB信号都是接在一起的。

楼主:
第一个成品給买走了,又焊了一个,刚焊好阻容元件,看一下清洗前和清洗后的照片

楼主:
极光Aurora9x18V2源程序

极光Aurora9x18V2.1源程序

极光Aurora9x18V2.2源程序,改动了遥控代码,适合没有5向键的SONY兼容遥控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Aurora 9*18本来就是开源的,今天发不了附件了,明天会上传所以源程序,套件有的,还有5块空PCB ...

楼主出我一块空PCB 还有烧录好程序的主控,主要就自己做着玩儿,另外手里没有PIC的烧录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出我一块空PCB 还有烧录好程序的主控,主要就自己做着玩儿,另外手里没有PIC的烧录器。 ...

套机和空PCB都出完了,要是PCB再打样的话我通知你好了

网友:
视频效果很漂亮,不知LED价格如何

网友:
效果真漂亮,cool

楼主:
又做了点新PCB,有需要的同学请联系我

网友:
RGBLED一个就是一块钱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又做了点新PCB,有需要的同学请联系我

想要两块PCB
请留联系方式,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要两块PCB
请留联系方式,谢谢

QQ: 103798577

网友:
同求板子,多少大洋一个呀,

所有元件都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做了点新PCB,有需要的同学请联系我

空PCB + 烧好程序的主控 = RMB?

网友:
很酷哇,有空自己也想diy一个。。。。。很漂亮的。。。。。。

网友(2014-04-16):
nice啊~~~赞一个!

网友(2015-12-11):
这是什么类型的LED?木有见过呀。。。

网友(2016-02-22):
我勒个去,汇编啊,看不懂!

网友(2016-09-22):
不错,效果好看

网友:
很炫酷,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