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利器】I2C接口NOKIA5110LCD,字库,显卡,2D硬件加速

楼主(2012-11-19):
困扰过很久,很多次,今天提刀开工,欢迎讨论建议!

唯一串口被RS485用掉也无JTAG等调试接口。

就想了解某节点的参数值。

现做如下设定,硬件I2C(稳定高速),NOKIA5110LCD(够用便宜)

楼主:
硬件连接

GPIO  连接 LCD
SPI   连接  HZK
I2C   输出接口及供电

楼主:
I2C 协议

模式为0是为字符模式
1字节    1字节   n字节
模式  +  坐标  + 字符串

模式为1是为图形模式

图形模式分为:
10基本功能
初始化
对比度
写坐标
开关显示
开关背光

20 矢量绘图
点线面
矩形 圆

30 图层功能
图像
清屏
填屏
取反
读屏

网友:
这个确实好 但是 有些骗子的 IIC真心不好用啊。。。  EG stm32

楼主:
工作任务来了,这个得放一下了。

先发一个简易文本的。

协议

字符串长度 + 坐标 + 字符串

坐标 溢出 = 清屏

主机代码  模拟I2C

从机代码  硬件I2C

网友A:
楼主,请教一下,5110这款屏幕能不能实现纵向的滚动啊

网友:
这个好啊,思路可以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教一下,5110这款屏幕能不能实现纵向的滚动啊

本身不可以,但配合软件可以,不是很复杂。

看我这个帖子
全能 LCD5110 绘图函数 图文可任意混排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02739-1-1.html

其实已经实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身不可以,但配合软件可以,不是很复杂。

看我这个帖子

谢谢楼主

网友B(2013-06-25):
NOKIA 5110 屏能不能反转显示?安装的时候 宽边框 在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NOKIA 5110 屏能不能反转显示?安装的时候 宽边框 在下面

硬件本身不支持,可用软件换算坐标实现。

参考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2#pid6777613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件本身不支持,可用软件换算坐标实现。

参考

谢谢 呵呵

网友(2015-04-06):
刚好最近用到I2C接口的液晶,看下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