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飞行 只靠陀螺仪 第二季。。。...

楼主(2012-11-19):
这次比前一次优化了下  比以前好多了 。视频中晃动比较大的是测试侧飞和前后一起组合任意打的情况。四轴照样能平稳。最后但是转向和前后或者侧飞一起打  就不能平衡了感觉乱了。

传感器只用了陀螺仪 我飞四轴技术不好请朋友代飞 具体情况是:

rol(翻滚)l和 YAW(转向)一起打  貌似PITCH方向就一边偏了
PITCH(前后)和 YAW(转向)一起打 roll方向就一边偏了
roll(翻滚)和PITCH(前后)  随便怎么组合都没说

为什么转向和其他组合会出现积分的问题呢 求解释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c3MDg5MjY4.html

网友:
三个方向的倾角是相互耦合的,直接积分显然是不行的

网友:
理论上啊,如果能有(计算或者辨识出)大致的动力学参数,是有可能只通过陀螺仪和四个电机的信息,把姿态给观测出来的……
不过只是理论上……

网友:
显然是控制回路的算法问题,鲁棒性不好啊

网友(2013-03-22):
想请问楼主是如何处理陀螺仪数据的

网友:
想请问楼主如何处理陀螺仪数据的。我用的是L3G4200D,没有加速度计,只求四轴能上下左右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