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里面的DRC检查出这样的信息,谁知道是什么错误?

楼主(2012-11-19):
我主要只检查了走线的完整性
如图:

借助谷歌翻译实在是很费解

网友A:
找到那个焊盘,然后看看不对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那个焊盘,然后看看不对的地方

找了啊,没什么问题啊,这几个提示信息都是GND和POWER,是不是我规则里面对电源的过孔设置和规则不一致啊,我再查查看。多谢啊。

楼主:
发现了,这个是因为连接电源层的过孔太小,出现的警告信息。我选择忽略。

网友:
Starved说是某个焊盘快“饿死”了
估计是连接铜皮宽度不够,有可能过电流能力不足,或者散热能力不足

网友:
你的内电层规则设置有问题啊!仔细看下

网友:
内电层规则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