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好的J8来了,9G45的arm10层板,欢迎拍砖(提出批评送莫元..

楼主(2012-11-19):
画了一个星期,纯新手。以前只画过2层板。

请拍砖,我这个板肯定画得蛮垃圾,只注意走线正确,完整,对于什么信号完整性是两眼一抹黑。不知道这样的板子最后运行起来会不会有什么弊端。

然后我现在要覆铜了,请问有什么需要注意的,该怎么覆铜,有没有高手帮我把铜敷了,送莫元,教学费了。

然后我使用DRC检查的时候出现了18个信息,应该是警告。请移步:这里

PCB 5.0格式

楼主:
都去吃饭了看来,我也去吃个饭再来。

网友A:
大概看了下 发现以下一些问题:
1.比较重要的DDR没有做等长和阻抗,非常重要
2.走线间距不统一阻抗很难做,也不美观
3.退耦电容距离比较远,起不到应有的效果,最好放在下方
4.电源层分割的太琐碎,应尽量保持完整性,对于分割出来一些细小带状铜皮的做法建议不要采用,宁可在其他层用电气连接线连接也不要分割的太碎
5.走线的拐弯处尽量走大角度的,避免小角度(防止出现直角走线的发射和信号延时情况)
6.10层板有点浪费了,呵呵,这个板子6层足以

以上是一些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网友B:
这个要支持,我没画过2层以上的,纯支持。

为什么没有plane层?

难道可以全部用layer?

怕负片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支持,我没画过2层以上的,纯支持。

为什么没有plane层?

没有啊,里面有一个PWR层,3个GND层。我也是新手,互相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看了下 发现以下一些问题:
1.比较重要的DDR没有做等长和阻抗,非常重要
2.走线间距不统一阻抗很难做, ...

感谢高手指点,为想知道,像我这样只是保证了信号时联通的,其他都没怎么注意,有没有什么很必然的,明显的恶劣后果?之前我也做了一块,8层的,跑起来似乎也还好。只是没有长时间,高负荷的测试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高手指点,为想知道,像我这样只是保证了信号时联通的,其他都没怎么注意,有没有什么很必然的,明显 ...

你杭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高手指点,为想知道,像我这样只是保证了信号时联通的,其他都没怎么注意,有没有什么很必然的,明显 ...

能跑和稳定是有区别的,就看你怎么定位了

同样的硬件,不同的PCB布线对于400M以上的ARM是有影响的,要完全发挥出ARM的性能是需要硬件保证的
比如LAN部分的差分走线和阻抗控制就很重要,好的布线可以高速通信不丢包,处理不好的只能运行在低速模式,无法达到应有的性能,甚至出现检不到器件的问题,以前做DM9000的时候就遇到过PCB布线造成丢包严重的问题
对于ARM楼主可以测试一下,跑一些占用CPU资源比较多的程序看看就知道了,比如播放视频等,走线合理的可以流畅运行高负荷的程序,处理不好的会出现播放缓慢或者死机等,同时也会造成CPU温度升高,这些都会影响整机
的稳定性和功耗,同样的硬件,有点人设计出来的板子感觉不出有温度,有的就发烫,这就是区别,如果是工业应用后果可想而知

网友:
都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杭州的?

兄台何出此言?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台何出此言?

看到你头像的背景很像钱塘江的江堤。

网友(2013-03-31):
6层,如果外设引的不多4层也足够了。哪需要那么多层啊,加工成本多高。
我杭州的:)

网友:
power pcb v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