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AVR编程都用什么下载工具啊

楼主(2012-11-19):
最近业余DIY要用M8单片机,淘宝上买了一条ISP的下载线,上位机用的智峰软件,下载各种不顺畅,锁死过两次,用51单片机输出的的时钟信号给解了。今天使用内部RC配置下载一次程序之后,两片M8彻底死了,怎么弄也连不上了。。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下载工具?

网友:
用双龙的吧 我觉得很好使

网友:
楼上给个链接!

网友:
jtagice mkii,没锁过

网友A:
这个我觉得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觉得不错。

这个软件一直提示“没有发现所需的USB设备”,不知道是不是下载线不匹配,在智峰那个软件上能识别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软件一直提示“没有发现所需的USB设备”,不知道是不是下载线不匹配,在智峰那个软件上能识别出来。 ...

要加驱动的。我一直用,个人感觉不错。

网友B:
要装USBisp驱动的...
我一直用的是USBisp + 智峰ProgISP 1.72 很稳定...

网友:
avrstdio 仿真直接下载

网友:
一直用ISP和ASP两种线滴飘过,智峰的软件很好用滴,估计是LZ还没玩熟AVR吧,M8彻底死掉的话只能是锁了rstdisable了,貌似这个只能用高压编程器解锁了

网友:
1、楼主位的软件,我一直用的是2.0的。大概有1年多了。
2、搭配志峰的usb狗,很好用的。就是写spi的rom比较慢。
3、看看你的供电,时钟什么的配置是不是够准确

网友:
我就用5楼那哥们的,还不错哦!

网友:
我一直用AVR FIGHTER很好用,锁死了是很好解锁的,网上教程一大堆,曾经我也用智峰的,也锁死过,解锁之后就不用那个软件了

网友:
一直用智峰免驱动下载器,非常好

网友:
avrdude ,刚起步 嘿嘿

网友C(2013-06-01):
引用 网友B:
要装USBisp驱动的...
我一直用的是USBisp + 智峰ProgISP 1.72 很稳定...

哥们,你的USBisp用的是哪个固件呢?

我的 progisp 1.72不认。progisp 1.68以下就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们,你的USBisp用的是哪个固件呢?

我的 progisp 1.72不认。progisp 1.68以下就可以用。 ...

1.网友ssyniuej:
终于完成了最新版USBASP的固件程序!带公版电路的固件HEX文件,请大家测试

但他这个烧写ATmega128有点问题...

2.用德国佬官网USBasp也可以的

网友:
以前用双龙的,
现在基本上都是avr studio 仿真下载。

网友(2021-12-25):
10年不用AVR,又拿起来了

网友:
回过去细看了下楼主发帖时间,2012年不是2021年,呵呵,那就没毛病了的~
不过话说回来,要拜Atmel AVR所赐,大家相聚在莫坛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