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B20被干扰怎么解决

楼主(2012-11-19):
箱子里面有几十K,几十A的电流,如果主电路不开,温度检测一切正常,主电路一开温度检测就没法工作了,然后主电路一关又正常了- -
买的18b20是那种带屏蔽线的延长线的,这会儿屏蔽层没接,是不是把屏蔽层接到什么地方抗干扰会好些?

网友:
几十安的电流不算大吧,应该可以啊。

楼主:
主要是现在主电路不开一切正常,一开就读不到温度,再一关有一切正常……

网友:
做UPS时使用过18B20,现象和LZ一样。

开逆变,读不到温度数据,不开逆变,数据读取一切正常。

最后用了屏蔽线接电源地,效果好转很多。

网友:
建议更改为NTC测温电阻,不受干扰。

现在的MCU大部分都带AD,有NTC检测的话,结果很好。再说,18B20的精度并不是很高,NTC的数据表做细一些,不见得比18B20差到哪去。

网友A:
再吐槽一下,18B20的时间转换和读取数据的耗时都很大,当用多个18B20时耗时更大。价格又贵。

更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吐槽一下,18B20的时间转换和读取数据的耗时都很大,当用多个18B20时耗时更大。价格又贵。

更换吧! ...

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最好是数字的,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
单片机带ad的话,对精度要求不高,不妨考虑用ntc

ntc只要一个低通滤波就能搞定了,要好得多。
而且转换速度也足够快,也不用费心思保证那么好的时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最好是数字的,精度要求不高

抱歉,其他数字的温度传感器还真没有用过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最好是数字的,精度要求不高

  MCP9700/01 - Low-Power Linear Active Thermistor ICs

  价格便宜量又足,工作时6uA,可直接用MCU管教供电,低功耗电路中很常见!

  就是输出是电压信号,线性的,程序处理简单!

  另外有一点请教:为什么好多人问18b20的问题?在实际使用中好像很少见到这玩意,学生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P9700/01 - Low-Power Linear Active Thermistor ICs

  价格便宜量又足,工作时6uA,可直接用MCU管 ...

对- -学生党- -|

网友(2023-06-03):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没有?我们最近调试一个设备也遇到一样的情况,交流一下。控温加热棒一工作又3-5个18b20读不上来,加热棒不工作一切正常

网友C:
18b20总线是把数据调制到时序,抗干扰很强的,被强电流干扰是总线时序不准确到达了边界所以抗干扰变差了。曾经遇到18b20超过35度就数据出错,后来调整准总线时序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8b20总线是把数据调制到时序,抗干扰很强的,被强电流干扰是总线时序不准确到达了边界所以抗干扰变差了。 ...

请教一下。18b20的时序不是严格并且固定的吗?这个还可以怎么调?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18b20的时序不是严格并且固定的吗?这个还可以怎么调?

示波器测量1总线的时序,然后与ds18b20的标准时序对比

最有可能强电磁场干扰通过总线耦合到了主板,试试主板加一个隔离变压器或者其它电源与动力电源分割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18b20的时序不是严格并且固定的吗?这个还可以怎么调?

哪里严格了啊?你看书册没有哦
不都是范围吗?调节就是调整到最中间值不就最好了嘛

网友:
确定有一段时间没用18b20了,时序不太记得了,印象中它的时序可调节的幅度很少,谢谢以上两位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