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阿莫没有关于labview的版块呢?

楼主(2012-11-19):
期待阿莫搞一个labview的版块啊,,,呵呵。。。

网友A:
很好用 但搞电子的用的少,主要还是用在实验室、工控、产线ICT上;缺陷就是编译后的可执行文件类似dotnet,需要依托其运行库才能运行,并且版本间的兼容性也不好,加上编程语言图形化,这些都导致它在网上交流分享的不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用 但搞电子的用的少,主要还是用在实验室、工控、产线ICT上;缺陷就是编译后的可执行文件类似dotnet, ...

嗯。。。是有缺点,不过也有其优势。编程速度挺快,,在面板上就可以展示要实现的功能。呵呵。。。。我当时学了一阵c语言,后来改学labview了。。感觉还行了。。

网友:
试验室经常用做产品不适合。光驱动就可以吓死人一个驱动就要上G

网友B:
不知道如何生成exe文件

必须要在它的编译环境下运行。现在电脑差点的装都装不了

网友:
生成exe文件容量超大,有些還必須掛網才能安裝.

印象中從 5.0 就開始玩,直到 8.2 就停了

強攻軟體市場快速,但是一些平台問題太多,容量大小客戶還能接受.

甚至有些模塊,必須隨美國總公司升級,萬一客戶沒掛網...就沒戲唱了.

不過取代 PLC 控制是未來趨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如何生成exe文件

必须要在它的编译环境下运行。现在电脑差点的装都装不了 ...

生成可执行文件要有Application Builder 模块才行。另外如果要在没有LabVIEW运行库的电脑上执行,还需要一起发布运行库。

网友C:
关键问题:支持硬件太少,NI本身的太贵,一般的企业买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问题:支持硬件太少,NI本身的太贵,一般的企业买不起

非常同意,NI的板卡是出了名的貴啊!

网友:
说取代PLC的是牛人

这玩意儿也就不差钱的地方用用,或者需要经常修改测试程序的测试线、生产线上用用,入门容易

价格死贵,软件超大,只能说有它生存的空间,但不要动不动就取代,目前看它不能取代任何东西。

网友:
labview的好处就是开发周期短,有现成的控件、库、几家价格贵的厂商硬件驱动。

网友:
使用labview 2011的飘过。。。

1、labview 还是很好用的,有点像画电路图的感觉,找到控件拖拖拽拽,连连信号线,一个程序就完成了。再比如做个串口通讯,做个简单的上位机软件,开发速度很快的,界面也很美观。还有一些比较好的功能模块,比如PID模块、Excel表格生成和打印,波形图表做个记录仪什么的,用处很大。
2、除了NI的硬件,还有很多可以选择,比如研华、凌华、泓格、阿尔泰...很多国产品牌。其中我用过研华的PCI多功能采集卡和阿尔泰的485通讯接口亚当模块。研华价格适中,质量应该算国内最好的,适合要求高的场合。阿尔泰比较便宜,有些型号几百块钱就能买来一个。
3、labview 可以封装成EXE安装文件和可执行文件,以便移植到其他电脑中使用。不过不同分辨率的显示问题比较头疼,麻烦。
比如用VB做一个小软件,才几百KB,一个labview程序实际也是几百KB,但是运行库大概要几百兆,要移植到其他电脑中使用,就得把这个运行库一起打包,而VB是微软自家的东西,装系统的时候已经有了。
4、labview还可以在winCE下运行,甚至可以以图形化编写ARM代码,直接烧到ARM芯片里运行。

能有个labview板块应该不错,我也是刚入门不久。要是对这方面感兴趣的人多,用空我整理下比较好的资料上传上来。

网友D:
说labview方便容易的,估计都是用在不太复杂的地方。

当项目规模大到几百个模块(vi),相互之间还有交互的时候,哭都没地方去。。。

简单,层次清楚的项目可以用,复杂的,还是免了,C#都比他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labview方便容易的,估计都是用在不太复杂的地方。

当项目规模大到几百个模块(vi),相互之间还有交互 ...

非常同意,n 年前亲眼见过一个兄弟被这玩意搞的掉头发,最后不得不放弃,代价是老板多出了万把块的机票费(打飞的做售后、维护)

网友(2013-02-07):
同意急切 需要v

网友:
上大学时学过点皮毛,拖几个控件连下线就是一个虚拟仪器。
不过NI的数据采集卡嘛……不让说脏话我就不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