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SDRAM的fpga板子制作,出问题,求助大神!

楼主(2012-11-19):
     自己手边有个EP1C6Q240的核心板,放着无用,就想拿来加上两个sdram,自己单层板,用腐蚀的方法来做。焊接好了,没有短路和断路,两个sdram的clk用的是普通IO口,在示波器下可以看见都能跑到80Mhz(实验室示波器很垃圾)。但是问题是不能跑nios,出现的提醒是sdram有问题。nios下自己配置没问题,也就是硬件没问题的。
     sdram的移相自己不会计算,从0一直试到-8ns,一般自己的板子-3ns。(板载时钟50Mhz)
     于是怀疑是不是自己的设计有问题?量了一下导线的电阻,有的是0.2欧的,有的是0.5欧的,这样子会导致sdram不工作吗?求解释啊?照片压缩了一下变色了。

网友:
提升電阻好像沒看到很多?
我 CS,RAS,CAS,WE,DQM,SCKE 都有加提升電阻至 +3.3V
SDRAM_CLK 指定 FPGA_OUT_CLK腳
SDRAM_CLK PLL 使用 c2 輸出(c0,c1,c2)

楼主:
看到别人的板子sdram都是靠的芯片比较近,我这是不是线走的太长了?

网友A:
可以试着降频看看,不过首先要确定硬件连接是正确的 ,楼主可以将原理图上传给大家看下。另外nios里面sdram控制器的设置也要确认。个人觉得跟线长没有关系,80mhz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着降频看看,不过首先要确定硬件连接是正确的 ,楼主可以将原理图上传给大家看下。另外nios里面sdram ...

硬件测了好几遍了,焊接没有问题,频率降低到30Mhz,还是不行。nios设置中sdram我是按照默认的参数。一般都不需要该的。sdram用的是三星的k4s641632。8Mbit,datasheet上写着可以跑到160多M吧。  原理图确实没什么,就用io口连接就行了。

网友B:
先不跑nios,单独跑SDRAM看下能不能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不跑nios,单独跑SDRAM看下能不能通

这个还真没试过,如果不用nios的话去测试sdram,能够跑通,在nios下跑不通,有这种情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不跑nios,单独跑SDRAM看下能不能通

听了您的建议,还真能跑啊。想不通啊,为什么nios下不行呢?幸好我用nios的不多。

网友A:
感觉应该是quartus里面信号线没有连接对。nios不会出问题的,我一直用。仔细检查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应该是quartus里面信号线没有连接对。nios不会出问题的,我一直用。仔细检查一下吧。 ...

恩,再查查看看。

网友:
能单独跑,说明SDRAM那边没什么问题,仔细看看你的NI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