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ues 仿真 LM311 NPN输出《sunmy的学习贴》

楼主(2012-11-19):
今天需要使用一个电压比较电路,使用Protues 测试一下。
留在这防止自己忘记,没有LM311的仿真模型,使用LM111.

这是仿真原件

网友A:
输出都短路接到+24V了還仿真什么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都短路接到+24V了還仿真什么勁!

有何高见?求解释。

网友B:
楼主输出个0V试试看行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输出个0V试试看行不行啊?

附件有仿真文件,感兴趣的 可以试试啊

网友B:
是有点意思,不过能不能说明一下原理和用途啊,为什么要把输出接到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有点意思,不过能不能说明一下原理和用途啊,为什么要把输出接到电源

楼主的仿真电路图,咋一看,似有问题。
看过LM311的数据手册及其芯片原理图,就会知道,那是LM311的典型应用的一种——驱动接地的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仿真电路图,咋一看,似有问题。
看过LM311的数据手册及其芯片原理图,就会知道,那是LM311的典型 ...

前辈所言极是

网友B:
是啊,长见识了.等高手分析一下,给我们讲解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啊,长见识了.等高手分析一下,给我们讲解一下.

一切都在数据手册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切都在数据手册中。

有贵客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