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PCB,大家帮看看

楼主(2012-11-19):
大家帮看看这个板子

楼主:
这是原理图和另个底座板

楼主:
自己布的怎么就这么差啊……好失望

网友A:
哎 2层板能通就行了 慢慢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auto route 吧。

手动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 2层板能通就行了 慢慢来

我们工程师布的就很好啊,自己就不行啊?

网友C:
布局优化一下,连线可以短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布局优化一下,连线可以短不少~

谢谢,优化一下,布线果然减少了不少啊

网友D:
数码显示 继电器控制 .干嘛用的。。。
板子在缩小点 接口尽量坐一起吧。电阻改成排阻 。看了下随便布吧 没什么特别要求的

网友E:
布局可以更加紧凑些
布线过程中,或者布局的时候要考虑地线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布局可以更加紧凑些
布线过程中,或者布局的时候要考虑地线走线

地不是要覆铜吗

楼主:
在大家的建议下,改进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码显示 继电器控制 .干嘛用的。。。
板子在缩小点 接口尽量坐一起吧。电阻改成排阻 。看了下随便布吧 没 ...

测电流 电压的

网友F:
觉得控制板和采样板用单面板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觉得控制板和采样板用单面板就够了

单面板布线不好布吧?

楼主:
终于搞定我的第一块PCB,望高手指教,准备把它刻出来

网友:
第一次布得那么好不错了。继续加油!

网友:
元件摆放位置也很重要

楼主:
工程师说不行了,我布了一次

楼主:
最终的电路板是这样的

楼主:
第一次做的板子终于完工了,接下来就是刻板子了,好期待……

楼主:
电源地和单片机的要分开不?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