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N驱动与PWM调速

楼主(2012-11-19):
请教各位大神:当我用PWM调速的时候,
Q1:是接PWM的ENA还是ENB(是否接了其中一个后,另外一个接5V的电源?)
Q2:如果两个都接的话,可以吗?两个都接,是不是把这两个引脚接在一起,然后再和PWM连? 这样的话,那原本他们所接的5V电源就没有了,这样可以么?
Q3:两个都接和只接一个有什么区别?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这个两个都要接吧,你不能一个接pwm一个接5v这样不就只调节一面了。你看看L298的手册就明白了。

网友B:
l298是两个桥,也就是可以驱动两个直流电机,通常一路是EN加两个控制端,可以把pwm接在EN 另外两个分别1 0 、0 1 、00、11 可以控制正反转和停止
去看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l298是两个桥,也就是可以驱动两个直流电机,通常一路是EN加两个控制端,可以把pwm接在EN 另外两个分别1 0  ...

EN 不能直接接PWM 一定要接5V ,不然驱动不了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两个都要接吧,你不能一个接pwm一个接5v这样不就只调节一面了。你看看L298的手册就明白了。 ...

现在好像是两个都得接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l298是两个桥,也就是可以驱动两个直流电机,通常一路是EN加两个控制端,可以把pwm接在EN 另外两个分别1 0  ...

能不能EN接5v后再连到PWM?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好像是两个都得接5V

那你就不用pwm调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EN接5v后再连到PWM?

en接5v 另外两个口就要有pwm  如果要改变方向还需要变换pwm端口  麻烦

网友B:
引用 楼主:
EN 不能直接接PWM 一定要接5V ,不然驱动不了电机!

你能解释下什么叫”驱动不了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能解释下什么叫”驱动不了电机“?

本来上下左右是能控制的,但是将EN接PWM后,就不能控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上下左右是能控制的,但是将EN接PWM后,就不能控制了!

可以去看看数据手册了

网友(2013-07-27):
引用 楼主:
EN 不能直接接PWM 一定要接5V ,不然驱动不了电机!

我原来也是这个问题,可能是你没有共GND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