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往配置芯片里写其它数据(有人做过吗)

楼主(2012-11-20):
我用XILINXC3S400A,配置芯片用W25Q80BV,由于*.MCS文件不大,烧录后W25Q80BV还有剩余空间,
由于我要通过USB接口,用电脑修改板子上的数据,想把ROM表等一些数据通过SPI通讯写到W25Q80BV,大家觉得可行吗,这样的话,就要把4个配置管脚设成普通的IO,这个要在软件哪里设置呀,如果不行的话,我只能另外挂一个DATAFLASH(比如AT45DB161D也是通过SPI方式读写的)

网友:
可以复用,配置一个SPI的IP映射到FLASH对应的管脚,就能自己操作flash了。

网友:
可以,只要注意不要把配置文件所在地址的数据覆盖掉就可以。在引脚约束的时候直接映射到相应引脚就可以,配置功能只是在配置阶段有效,配置完成后就是通用IO

楼主:
谢谢,理论上可行就好,接下来我就慢慢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