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首次读数不对的原因

楼主(2012-11-20):
我用STC+DS18B20做温度测试实验,发现首次读出的温度是不准确的但以后的读数就正常了,谁知道原因?这种情况是不是正常的,是不是传感器的读数刚开始都需要稳定一下才准确?

网友A:
18b20启动转换以后要等约1s(精度不同所需时间不同)才能得出这次转换的值,否则得到的是上次转换的值。

楼主:
我第一次读数是85,每次都一样,都是85,然后就正常了,为什么?

网友:
上电时要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先延时后再读取.

网友:
85就对了,开始读都是85,之后才会显示正常读数!

网友:
将第一个读数丢掉,多读一次就可以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b20启动转换以后要等约1s(精度不同所需时间不同)才能得出这次转换的值,否则得到的是上次转换的值。 ...

此楼正解~~

网友:
85正是寄存器默认值,启动测量后还没有来得及更新,就被你读出来了啊,当然不对了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第一次读数是85,每次都一样,都是85,然后就正常了,为什么?

二楼正解,读出来是85就对了.丢弃不用,或者启动转换后,延时再读温度.

楼主:
ok,明白,谢谢各位

网友:
datasheet里说的明明白白第一次读书就是默认的85。

网友:
http://datasheets.maximintegrated.com/en/ds/DS18B20.pdf
第四頁有以下這句:
The power-on reset value of the temperature register is +85°C.

网友(2015-02-27):
我在用stm32使用ds18b20的时候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第一次上电后前几次读取的值是不能用的,后面的就好了

网友:
di第一次是85

网友:
屏幕出现85℃,内行都会心一笑

网友:
我没遇到过啊 还有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