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式电脑上网会自动关机的现象?

楼主(2012-11-20):
  我的一台台式电脑,是08年的组装机了。
   今年6月有中过一次毒。后来重装系统好了。
   从上个月开始突然开始系统运行很慢,而且北桥会很烫。
   这个月初开始,不上网一切OK,上网的话,就会在一段时间后会突然掉电。
   请问这个可能是什么情况??
  虽然是有换电脑的计划,但是年前经济状况比较紧张。希望能用到明年3月份。
   还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分析。在此先谢了!

      具体的配置下午传上来。抱歉!!

网友:
北桥会很烫 估计是散热有问题了。把CPU风扇重新涂散热油试试吧。。

可以先玩单机游戏看看是不是电源问题。排除电源先。

网友:
现在赶紧修,看看电容有没有怀孕,硅脂重新涂一下。

我的显卡就是这么坏的,有一天突然花屏,没有在意,
又挺了2个月彻底完蛋了,打一看就是硅脂干透了给热坏的。

网友:
楼主看看你的CPU风扇转了没?装个软件看看CPU温度高不高?
没问题的话,换个电源试试

楼主:
CPU风扇是OK的
      温度在50多度。 电源不清楚,我找个电源试试。
          谢谢了!

网友:
自动重启断电 先看电容 比较明显

网友:
CPU风扇,或者电源故障

楼主:
现确认,是CPU的风扇被碰动了,导致风扇与CPU接触不好。导致出现故障。
    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