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度传感器也能测角度啊,可以代替陀螺仪吗?

楼主(2012-11-20):
我现在用的加速度传感器 ADX345 ,可以测加速度,也可以测试倾角,
倾角和角度好像没有什么区别啊,

能用加速度传感器来测角度吗?
这样可以省去陀螺仪,用陀螺仪测角度好贵;

网友:
加速度通常指直线上的加速度分量。

角加速度积分一次得角速度,再积分一次得到的是角度。
陀螺仪应该是角速度,积分一次得角度。

综上,加速度传感器与角度没有什么关系吧?

楼主:
不好意思,脑袋还是没有转过弯来,呵呵!

我用加速度传感器ADX345测试,
先给定一个基准方向,然后朝不同方向转动ADX345,读出的倾角值会变化,也就是说知道位置改变了,说明可以测试相对于基准方向的倾角;

感觉可以测倾角,应该也可以测角度啊;
还请指导。

网友A:
ADXL345的加速度測到的是3軸的 "運動加速度+重力加速度"
故當靜態時(不運動), 只會測得重力加速度, 可以利用重力加速度得出角度姿態,
但當有運動時, 角度就會受運動加速度影響, 導致角度的不準確, 變得不可信

所以若是會做運動的物體, 統常會以陀螺儀為主, 而加速度做校正
但不須做運動, 或緩慢的運動(a→0)的話, 加速度計是可信的

"感觉可以测倾角,应该也可以测角度啊;"
不是很清楚你說的, 傾角與角度, 傾角不就是角度嗎??
這裡的角度是指??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XL345的加速度測到的是3軸的 "運動加速度+重力加速度"
故當靜態時(不運動), 只會測得重力加速度, 可以利 ...

多谢你的耐心解释,现在明白了,总结如下:
1.加速度传感器: 测角度只适用于低速或静止状态, 其主要作用是用来测试加速度;
2.陀螺仪: 不管是运动还是静止,都可以用来测试角度;

网友(2013-03-01):
也长见识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你的耐心解释,现在明白了,总结如下:
1.加速度传感器: 测角度只适用于低速或静止状态, 其主要作用是 ...

还有一点,adxl345没法测量角速度的吧,利用陀螺仪可以测量角速度,和角度可以做一个互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XL345的加速度測到的是3軸的 "運動加速度+重力加速度"
故當靜態時(不運動), 只會測得重力加速度, 可以利 ...

这位童鞋说的挺好

网友:
我也一直有这样的疑惑来着,看君一篇贴,终于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