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电源里那个5伏那边的HER207二极管干啥用的啊 不懂

楼主(2012-11-20):
春风电源里那个5伏那边的HER207二极管干啥用的啊  不懂

网友A:
停电的时候避免7805受过大的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停电的时候避免7805受过大的反压

谢谢你 如果负载没有感性元件的话 应该不用那个二极管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 如果负载没有感性元件的话 应该不用那个二极管的吧

也需要,主要是怕断电时输出电压过高

但是这些稳压芯片都是很健壮的,你非不加,也不会坏

网友:
春风电源第几版?没见过。

网友:
看看7805的内部电路,经过思考就会明白

网友:
再次证明春风电源用料足,考虑周全!耐操!值得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