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ULN2003怎么做隔离啊?

楼主(2012-11-20):
求助高手ULN2003怎么做隔离啊???

网友:
需要怎么隔离?本来就是OC输出!

网友A:
隔离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离什么

继电器的跳变 有干扰啊

网友:
继电器的跳变 干扰到什么

网友:
在ULN2003的输入端用光耦隔离啊。不过楼主最好其他的地方也改善下啊:
继电器跳变有干扰,输出端电火花干扰?加RC吸收
把继电器的电源线和单片机的分开,继电器供电段单独加电容。
敏感走线尽量离继电器远些,并地线包裹起来。

网友:
继电器线圈+12V的电容大一点,可以用TP521光耦是隔离数模电源,

网友:
不用加光耦的,继电器的电源与单片机的电源分开,继电器离单片机远点。
我一直用都没有发现问题啊!控制的功率200-300W都没有问题啊!

网友:
我也没加光耦,电源分开是肯定的,继电器和单片机之间有一定距离,2003本来就是三极管做的,应该不用再隔离的吧

网友B:
这块芯片,灌流的方式,驱动电流比较大。一般用于驱动继电器组。继电器本身就是隔离器件,因此,可以不加光耦。单片机可直接驱动ULN2003,该芯片再驱动变压器。芯片与单片机之间只要共地就可以了,MCU控制端口接ULN2003相应的输入脚。接法十分简单。但要注意,继电器要反向接一只二极管,用以释放线圈产生的反向电流。该接法十分成熟,在数十年前的机床控制电路里就用到了。原理图就免了。

网友:
本身就有隔离吧。。。

网友C(2012-12-21):
但要注意,继电器要反向接一只二极管???要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要注意,继电器要反向接一只二极管???要接吗?

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内部本来就有二极管的,不用接吧。我看了那么多西门子的POL,DDC的,都没有接二极管的 ...

要看common端怎么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接继电器电源啊,没什么特殊的

如果你的继电器带续流二极管,那common就悬空。

网友:
不用隔离,非要隔离的话,zenl0039 是对的。
uln2003内部是达林顿结构的

网友E(2013-01-24):
引用 楼主:
要的

2003的COM脚内部有二极管 不用再外接

网友(2013-03-25):
引用 网友E:
2003的COM脚内部有二极管 不用再外接

同意,内部有的,一般都没接,嘿嘿

网友:
要隔离,用个4N35直接驱动继电器,连2003也省了,效果最好! 望采纳!

网友:
不用隔离,但在单片机与2003之间接74系列逻辑门,2003直接驱动继电器,无需外接二极管。

网友:
之前做个一个用继电器驱动电磁阀,电磁阀没加RC吸收,主控MA801大约有10%的概率会死机,LZ是用继电器驱动什么?

网友:
隔离么?这样:2003的VCC不用连接,只连接GND就OK!!

网友:
光耦可以加也可以不加也可以不加,但是电源一定要隔离,地也隔离。

网友:
需要加光耦,并且电源也要隔离,比如用一个金生阳模块

网友:
光藕隔离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块芯片,灌流的方式,驱动电流比较大。一般用于驱动继电器组。继电器本身就是隔离器件,因此,可以不加光 ...

说的好。

网友:
单片机单独供电好了

网友:
7楼正解

网友:
建议ULN2003接地时加一个4007保护一下
还有可以用595驱动,这样可以在输出速度不高时节省光偶的使用,不过还没有偿试过呢!

网友(2013-07-20):
主要是供电问题,不用加二极管,内部有的;但输出部分一定不能是同一组电源。

网友:
控制端加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