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颗电源转换IC

楼主(2012-11-20):
请推荐一颗电源转换IC,要求如下:
1、可升压、降压转换
2、输入电压范围:0.9~6.5V
3、输出电压:2.5~3.3之间的某个电压值(固定输出或可调)
4、输出电流:100mA以内即可
请了解的大侠推荐个型号,谢谢!

网友:
同求

5. 静态工作电流尽量低,对电池来说很重要

网友:
0.9输入!我也想知道

网友A:
这个电压范围有点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压范围有点窄呀!

其实主要是输入电压要求低点如0.9或1V 是可正常输出,要是输入电压范围宽点更好

网友B:
可升压可降压,这个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升压可降压,这个厉害了

同时支持升降压的IC确实有,只是没找到符合这个规格的

网友B:
能不能推荐一款我看看,有点好奇。升压酱鸭的结构不一样啊,是怎么实现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推荐一款我看看,有点好奇。升压酱鸭的结构不一样啊,是怎么实现的呢。 ...

如TI的TPS63036

网友C:
我不太明白,有必要这么刁钻吗?

把目标改为只升压或只降压,一抓一大把,还便宜好备货。

原理摆在那里,这样只会增加成本和体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太明白,有必要这么刁钻吗?

把目标改为只升压或只降压,一抓一大把,还便宜好备货。

我也不太明白,这个怎么算刁钻。
实际的应用需求摆在那里,如果能改为只升压或只降压,我还需要发帖求助吗?

网友:
比你那个还低的都有,只是没能提供那么大的电流。陵力特有很多款类似功能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