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1点阵显示汉字,汉字左移时很闪

楼主(2012-11-20):
我用51单片机控制一个16*31点阵显示汉字,汉字左移时,字少还可以,7个字一下都不闪。但是8个或9个的时候,左移时字闪的厉害,什么原因呢?

网友:
估计移位所需要话的时间太长了

网友:
字多了扫描时间不够造成的,更换更高频率的晶振或者换高速的单片机就行

网友:
好奇为什么是16X31而不是32点呢??

网友:
好好优化一下程序,不行就换成STM32

网友:
这个跟字多字少没关系的,你的屏就那么大16*31,这个又没变.

网友:
感觉应该是数据更新处理的不好,做了些无用功。最好发代码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