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全桥电机驱动N管和P管的问题?

楼主(2012-11-20):
请问大家问什么有些电机驱动要设计成上臂P管,下臂N管形式,他和全N管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少个上桥的驱动。简单点,但是不能上高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少个上桥的驱动。简单点,但是不能上高压。

哪个少驱动是,P,N管方案少驱动,还是全N管少驱动

网友:
P,N管方案少驱动

网友:
应该是全N管的少一个高压驱动吧!

网友B:
看 电压  15V以下 上P下N是最好的,  高于20V 则全N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 电压  15V以下 上P下N是最好的,  高于20V 则全N了

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吗?是在是搞不懂呀

网友:
P管耐高压的管子好象不多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吗?是在是搞不懂呀

门极耐压 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门极耐压 影响

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