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的速度上限

楼主(2012-11-20):
        我使用的FPGA是Altera公司的Cycloneiii系列EP3C40,最近在某个工程中我使用到了内部的逻辑分析仪Signaltap II,在使用过程中,我把采样时钟设置成400MHz,来采样一些200MHz时钟下跑的模块,结果采样无输出结果;而我把采样时钟设置成200MHz,把被采样的模块的时钟降低一倍至100MHz,采样有正确输出(是否完全正确待定);我又把采样时钟设置成200MHz,被采样的模块的时钟依然设置为200MHz,采样有正确输出(是否完全正确待定),请问这是为什么?是因为400MHz的时钟已经超过了Signaltap II的内部采样时钟的速度上限吗?如果有,在什么文档里可以查到速度上限?谢谢大家~

网友A:
Cyclone III  Datasheet

Switch character 部分

网友B:
3C用400M,有点过了吧,我用过EP3C5E144C8 ,166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yclone III  Datasheet

Switch character 部分

谢谢DepravedLucien的回复,我查了一下cycloneiii的datasheet的switching characteristics一节,里面的内容非常丰富,例如EP3C40-8速度器件的9*9乘法器的时钟理想状态下最高的运行时钟是180MHz,如下图所示,待我慢慢咀嚼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3C用400M,有点过了吧,我用过EP3C5E144C8 ,166M的

是过了,我刚刚查看了cycloneiii的datasheet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