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别GPRS DTU稳定性的方法

楼主(2012-11-20):
由于GPRS DTU大多用于遥远的监测现场,因此GPRS DTU的稳定性就变得非常重要。
2003年,市场上出现GPRS DTU产品,但并不成熟,导致用户普遍损失较大,给GPRS DTU形成不良口碑,也制约了其市场发展。2006年,市场上出现真正成熟稳定的GPRS DTU产品,情况有所好转,GPRS行业应用市场开始稳步发展。2008年,GPRS核心模块普遍内嵌TCP/IP协议,降低了技术门槛,然而也有很多厂家利用这种便利,在对GPRS通信技术并未深入了解的情况下推出的GPRS DTU,其产品存在各种性能隐患。
很多用户选用GPRS DTU,仅在前期做了一些简单测试就结束选型工作,实际上是很不充分的。如果选用了不稳定的GPRS DTU并大量应用, 无异于给自己的监测系统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如何能够在一开始,就能全面而快速的测试GPRS DTU稳定性? 这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遗憾的是,大多GPRS DTU厂家都只是宣扬自己产品稳定性好,而对于具体的稳定性测试方法,则闭口不谈!

这里,是经过验证的GPRS DTU稳定性测试流程,希望帮助用户掌握一套全面的,可操作的GPRS DTU鉴别方法,这套测试方法,可以让很多质量低劣的GPRS DTU显出原形!

一)在线空闲测试
测试原因:测试GPRS DTU自己维持已建链路的能力,当没有数据时,GPRS DTU通过心跳保持自己的连接,GPRS DTU应至少能维持平均1小时以上的链路持续时间,不发生断线重连。

测试方法:让GPRS DTU连上数据中心后不发任何数据,观察它能维持链路多久,时间越长越好。本项测试临近结束时,应向数据中心和DTU各发几个数据包,来验证该DTU保持的
空闲链路是真实可用的,如果DTU或数据中心任何一方无法收到对方的数据包,则为不合格。

二)数据中心关闭后恢复测试
测试原因:数据中心在以后运行和维护过程中,肯定会出现临时停止暂停服务的情况,因此需要测试GPRS DTU在数据中心恢复后的快速恢复能力。

测试方法:
1)让数据中心关闭短时间,如1分钟,然后恢复数据中心,看DTU是否能快速连接上来,恢复时间应该在5分钟内,越快越好,重复多次该项测试,DTU必须能100%恢复连接,只要出现一次DTU始终无法恢复连接的现象,即为不合格。

2)让数据中心关闭长时间,如60分钟,然后恢复数据中心,看DTU是否能快速连接上来,恢复时间应该在5分钟内,越快越好,重复多次该项测试,DTU必须能100%恢复连接,只要出现一次DTU始终无法恢复连接的现象,即为不合格。

三)频繁双向小数据量测试
测试原因:测试GPRS DTU频繁收发小数据包的能力,因为日常运行中主要是小数据包的频繁双向收发。

测试方法:在数据中心和DTU端,每10秒向对方发送一个100字节左右的数据包,持续30分钟,并进行统计,是否出现网络断线的情况,以及双方是否出现数据包丢失的情况,最好的结果是:没有发生断线重连,也没有丢失任何数据包,如果出现DTU断线后再也不上线,或上线后无法继续双向收发数据,即为不合格。

小技巧:可以将DTU的串口2,3短接起来形成环路测试,这样只需要在数据中心发送就可以进行双向测试。
四)双向大数据压力测试
测试原因:某些应用需要临时传输大数据量,因此该项测试也是非常必要的。

测试方法:在数据中心和DTU端,每2秒都向对方发送一个1000字节左右的数据包,持续30分钟,并进行统计,是否出现网络断线的情况,以及双方是否出现数据包丢失的情况,一般来说,压力测试下,GPRS DTU可能会出现断线重连,也会丢失数据包。但断线重连的次数不应超过10次,而且次数越小越好。如果出现DTU断线后再也不能上线,或上线后无法继续双向收发数据,即为不合格。
五)去天线测试
测试原因:某些现场,因先现场某些原因,可能出现GPRS/GSM信号临时中断或变弱,信号恢复正常后,GPRS DTU应能自动恢复连接,并续传数据到数据中心。
测试方法:
1)短时间去天线:当GPRS DTU在线时,去掉GPRS DTU的天线1分钟,然后重新装上天线,并且在去掉GPRS DTU天线的时候下,依次向GPRS DTU提交3个100字节左右的数据包,当插上天线后,GPRS DTU必须能自动快速恢复连接,速度越快越好,并能续传期间的数据到数据中心,3个数据包全部丢失的为不合格,数据全部上传的为最佳。

2)长时间去天线:当GPRS DTU在线时,去掉GPRS DTU的天线30分钟,然后重新装上天线,当插上天线后,GPRS DTU必须能自动恢复连接,恢复时间应小于10分钟,超出30分钟或更长间未恢复连接的,为不合格。
六)重复上电测试

测试原因:某些时候,现场会出现临时断电然后恢复的情况,GPRS DTU应能保证可靠的登录数据中心。

测试方法:将GPRS DTU上电,然后等待GPRS DTU连接上数据中心,每次DTU都能在2分钟内登录到数据中心,重复进行20次测试,一旦发现有一次DTU始终无法连接到数据中心,则为不合格,如有条件可以增大测试次数。
七)拨号及短信干扰测试

测试原因:在DTU登录或在线运行过程中,可能会收到一些不明短信或电话呼叫, GPRS DTU应能保证这些情况不影响其正常工作。

测试方法:将DTU上电,然后等待10秒左右,开始向DTU发送2条短信,以及2次呼叫,DTU应能正确的连接上数据中心。 在连接数据中心成功后,再向DTU发送2条短信,以及2次呼叫,观察5分钟,看DTU是否能维持链路,然后双向发送10个数据包,看是否能正常收发。
八)看门狗测试(选测)
测试原因: 如果一个GPRS DTU,即使前面的测试项都通过了,但是如果它的内部看门狗没做好,那也是有隐患的,在现场长时间连续运行,很可能还会出问题。

测试方法:看门狗的测试方法有多种,一般在内部CPU的数据总线或地址总线上,瞬间短路几个管脚,让其程序跑飞,或者RAM数据错乱,也可利用外部强干扰源进行干扰,在这种情况下,有良好看门狗机制的产品,其CPU能够在20秒内复位,如果不能复位则不合格,重复多次测试该项,DTU必须能100%复位。

这项功能要求测试人员对DTU主板比较熟悉,而且不一定方便操作,所以设为选测项。但如有测试操作条件的,建议进行该项测试。
九)去卡测试(选测)
测试原因:如果GPRS DTU应用现场恶劣,如振动或有腐蚀性气体,则可能造成SIM卡短时接触不良,GPRS DTU应能自动恢复,我们用临时取卡来模拟这种情况。

测试方法:在GPRS DTU连接数据中心时,去掉卡3秒钟左右再插上,看GPRS DTU是否会掉线及正常收发数据,去掉卡60秒钟左右再插上,看GPRS DTU是否会掉线。如果临时取卡再上卡后,DTU再也无法自动连接中心的,建议不应用这类DTU到现场有振动或有腐蚀性气体的环境。
十)电源波动测试(选测)
测试原因:如果GPRS DTU应用现场采用电池或太阳能供电,有可能出现较大范围的电源波动,GPRS DTU应能适应这种电源波动。

测试方法:以12V电池为例,电压波动范围可能在5伏到14伏之间波动,所以我们在GPRS DTU连接数据中心时,将外部电源从3伏到16伏进行缓慢的升降,模拟电池的充放电情形,这项测试GPRS DTU出现复位是正常的,我们主要看GPRS DTU是否会出现再也无法连接数据中心的情况。如果经过供电电源波动后,DTU再也无法自动连接中心的,建议不应用这类DTU到现场为电池供电的环境。
十一)欠费测试(选测)
测试原因:在GPRS DTU常年运行过程中,很可能会出现因SIM卡欠费,导致无法使用GPRS业务,从而通信连接中断的情况,在进行充值后,GPRS DTU应自动恢复与中心的连接。

测试方法:找一张欠费的SIM卡插入GPRS DTU,等待10分钟,由于欠费,DTU是无法登录数据中心的,这时用手机拨打该号码,提示为已停机或已限制呼入,这时给SIM卡充值,然后用手机拨打该号码,提示为对方振铃或彩铃,就表示该卡已经充值成功,GSM业务已经恢复,等待10分钟左右,看DTU是否能自动连接到数据中心,如果DTU始终无法自行连接数据中心,并且必须要人工复位一次才能恢复连接到数据中心,则视为不合格。
补充一条,如果该DTU支持电话呼叫或发短信来进行复位,并经过测试方法有效,则应视为合格。
十二)域名解析测试(选测)
测试原因:有的应用系统,使用了域名来代替固定IP地址,这会增加一个域名解析的环节,由于域名解析服务存在临时失效的情况,因此在使用域名解析时,需要加测这个项目。

测试方法:
1)域名失效模拟,将动态域名失效,或者静态域名设置指向为一个无效地址,将DTU设置为通过域名寻找数据中心,上电后DTU将无法连接到数据中心,这时,恢复域名的指向,然后观察DTU是否
能自动连接到数据中心,恢复时间越短越好,如果DTU始终无法自动连接数据中心,则为不合格。

2)将设置好域名的GPRS DTU,在连接数据中心成功后,进行去天线测试(参见第五项),看是否通过测试,未通过测试的为该项不合格。

3)将设置好域名的GPRS DTU,在连接数据中心成功后,进行数据中心关闭后恢复测试(参见第二项),看是否通过测试,未通过测试的为该项不合格。
如果域名解析测试不合格,建议不应用这类DTU到使用域名解析数据中心IP地址的系统中。

其他测试项:
1)高低温测试,请参考电子产品通用测试方法。
2)冲击振动测试,请参考电子产品通用测试方法。

楼主:
大家别光看,发些自己的dtu代码呀,一起学习一起研究

网友:
运营商信号不稳定如何处理?

网友:
“遗憾的是,大多GPRS DTU厂家都只是宣扬自己产品稳定性好,而对于具体的稳定性测试方法,则闭口不谈!”

其实很简单,丑媳妇不怕见公婆,

在产品演示的时候,一定要提供测试方法和手段,

当场测试,不要以不满足测试条件为借口,

很多测试是可以模拟的,至少能说明问题,

见过很多厂家,只是介绍自己的东西如何好,如何功能齐全,

真正用的时候就歇菜了,或者找其他借口。。

我就怀疑了,您做产品的时候,自己不测试吗?

写完程序就算行了?

按自己的要求跑一遍就行了?

异常处理不考虑吗?

。。。。。。。

网友:
写的很好,顶

网友:
正头疼这个事情呢

网友:
写的很好,不知道现在市面上有几家产品能够完全通过以上的所有测试。

希望用过的能提供几个型号的产品参考下

网友A:
同样的DTU在不同城市应用的效果不一样。

有的城市 一天24小时偶尔掉一次线
有的城市 一天24小时掉10次左右线

郁闷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DTU在不同城市应用的效果不一样。

有的城市 一天24小时偶尔掉一次线

问题很明显,你的心跳包时间有问题,如果需要可以把代码发给我,我帮你改!同时可以帮你解决力控组态软件上线的问题。交个朋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DTU在不同城市应用的效果不一样。

有的城市 一天24小时偶尔掉一次线

不同的城市心跳包间隔不一样

同样的城市,资费政策不同的卡心跳包间隔也会不一样

同样的城市,同样的卡,不同的时段,网络负载不同,心跳包间隔也不一样

网友C:
有没推荐几家的DTU?

比如厦门的四信和才茂(桑荣),楼主觉得质量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推荐几家的DTU?

比如厦门的四信和才茂(桑荣),楼主觉得质量怎样?

桑蓉解体了都,嘿嘿,技术人员别挖到才茂和蓝斯,他们的东东大致还是一样的,不过电源设计的特别好,而且板子的质量不错,我个人推荐蓝斯的,因为他的接口比较方便!但是呢,他们的东东,必然是通用型的,不如自己开发的好!,对了,坚决不要沈阳兴达科技的就行,嘿嘿,他们的dtu还不如我做的好呢,他们那个老板,东大的于老师,超级的老顽固,没办法!,忘个事,静远的dtu便宜,也不错,我还把他家的dtu的hex给弄出来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桑蓉解体了都,嘿嘿,技术人员别挖到才茂和蓝斯,他们的东东大致还是一样的,不过电源设计的特别好,而且 ...

深圳宏电貌似DTU业界老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同的城市心跳包间隔不一样

同样的城市,资费政策不同的卡心跳包间隔也会不一样

你如何实现心跳?

如何测试得到需要的心跳包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桑蓉解体了都,嘿嘿,技术人员别挖到才茂和蓝斯,他们的东东大致还是一样的,不过电源设计的特别好,而且 ...

楼主做的是哪个牌子?

桑荣比较是国内最早做DTU的厂商之一。
蓝斯现在主要做公交定位去了,普通的工业用DTU几乎不做了。
四信和才茂的似乎没有看出什么差别,大同小异。
至于楼主说的电源,他们目前稳定量产的早期型号采用LM2576或者LM2596的方案。

不知道论坛里有没人用过这两家的,评论下。

现在利尔达也做ODM,OEM。国内很多DTU的设计也是从利尔达代工的,stm32的解决方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深圳宏电貌似DTU业界老大。

好像质量也很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质量也很一般?

你用过?

质量一般,公司怎么会做这么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质量也很一般?

是的,质量相当的一般吧,他的数据量一大就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如何实现心跳?

如何测试得到需要的心跳包呢?

自动累计掉线次数和时间,然后将心跳包时间减少!很简单

网友D:
写的不错,但是测试一没有什么意义,不发任何数据运营商会提下线的,各地时间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写的不错,但是测试一没有什么意义,不发任何数据运营商会提下线的,各地时间不一样! ...

没错,测试的仅仅是心跳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动累计掉线次数和时间,然后将心跳包时间减少!很简单

你默认的心跳包间隔是多长?

我这边采用ping来做心跳包,测试发现很多情况下只有重新拨号才能通信。

网友:
很全面的测试~收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默认的心跳包间隔是多长?

我这边采用ping来做心跳包,测试发现很多情况下只有重新拨号才能通信。 ...

郁闷,我可不用PING,是组态软件的心跳协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郁闷,我可不用PING,是组态软件的心跳协议

那就是走的TCP协议咯?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同的城市心跳包间隔不一样 同样的城市,资费政策不同的卡心跳包间隔也会不一样

我们同样的6个grm200g产品,同一个用户的,在杭州,但现在有三个已经三天没掉线了,而另外三个在昨晚的下班时间掉线好几次。。。
无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同样的6个grm200g产品,同一个用户的,在杭州,但现在有三个已经三天没掉线了,而另外三个在昨晚的下 ...

哈哈,那就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那就对了

除了解释为基站繁忙,好像我找不到其他原因了。。。
毕竟所有硬件都是相同的,客户的配置也一样(我们不是普通的透传模块,而是非透传的,模块自己负责读取PLC数据,然后打包压缩上传到服务器,客户端只管从服务器取数据),
唯一不一样的,就是这个模块放置的地理位置。

网友:
挺有借鉴意义的,谢谢楼主

网友F:
这些测试方法在别的地方早见过了。我们公司的DTU200, HQD300产品也被一些厂家按照这个标准全部测试过一遍的,没有问题!这些测试只能是从功能上对DTU进行测试,有些长期使用的问题,比如,电源稳定性,射频稳定性等,它就测试不到了,某些厂商的DTU,用了一段时间后,就不能使用了,DTU前面一个月如果能稳定使用,后期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业界里叫“煲机”。所以,DTU的稳定性,需要有一个月的持久测试才能看出来。

网友G(2013-01-27):
据我们的客户说宏电的DTU相当好,用在热电行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据我们的客户说宏电的DTU相当好,用在热电行业的

红电,桑容,四信,蓝斯都很好,尤其电源设计

网友:
不错,先记下来,

网友(2013-04-15):
有谁能用模块内部自带协议栈达到宏电DTU的性能(性能好的DTU好像都是使用自己优化过的协议栈?)

网友H(2015-07-19):
引用 楼主:
红电,桑容,四信,蓝斯都很好,尤其电源设计

难道DTU都是厦门的?
这四个里面除了宏电,其他都是厦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难道DTU都是厦门的?
这四个里面除了宏电,其他都是厦门的。

确实厦门的多,原来他们都是桑荣的,后来技术离职分解 你懂的

网友I:
国内很多做dtu的公司都把这篇文章拷贝在自己的网页上,好像是原创一样:

但实际上,这篇文章是成都众山科技有限公司发布的:

原文出处出在这里:  http://www.zstel.com/articles/1010.htm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国内很多做dtu的公司都把这篇文章拷贝在自己的网页上,好像是原创一样:

但实际上,这篇文章是成都众山科 ...

我没说是自己写的,这文章哪来的我都忘了,好文章转载是正常的,为了让大家都看到,我不是搞DTU的公司人员!声明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些测试方法在别的地方早见过了。我们公司的DTU200, HQD300产品也被一些厂家按照这个标准全部测试过一遍的 ...

如果是根据这个模块做出来的DTU的话,那的确是不错的!不过真正能做到的有几家呢?不知道贵司的DTU200是否也是根据这个测试标准来做的呢?

楼主(2018-12-21):
我这个贴子太老了,不见得适用现在的技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贴子太老了,不见得适用现在的技术!

谢谢!感觉都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