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碰到过Jlink烧毁2440的。。。求讨论

楼主(2012-11-20):
RT。。。。Jlink一插上,一连接就烧掉2440。。。。这是怎么啦。。。都烧掉两片了

不插不烧。。。插上连接就烧。。。这太不科学了。。。有没有大神知道怎么回事

2440的底板是自己画的,核心板是淘宝上买的,Jtag电路是这样

求大神告诉我。。。这是怎么了。。。这样烧下去烧不起啊

楼主:
其实我也觉的可能是电源的问题吧,我已经把jlink供电脚断开了,准备等新的芯片来了试试。。。。哎

网友A:
你就不要用JLINK供电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不要用JLINK供电嘛,

按理说我应该没用jlink供电啊。。。难道是传说中的jlink不靠谱?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理说我应该没用jlink供电啊。。。难道是传说中的jlink不靠谱?

不会,一般来说烧东西都是电源搞出问题了,我也用JLINK烧写2440来的,也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啊!

网友B:
先看看自己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一般来说烧东西都是电源搞出问题了,我也用JLINK烧写2440来的,也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啊!

嗯。。。明白了。。。等新的芯片来了再试试。。。伤不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自己的电源

电源没问题,3.3v的和1.2v的都没问题。。。但是插上jlink。。。芯片就跪了

网友:
2440板子怎么供电的。如果是开关电源请在前面加隔离变压器,或用变压器线性电源。

网友:
有个3.3V输出 有个5V输出 是不是电源接错了

网友:
我那好像还有一图,上半年用过几次JTAG,回头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