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WM

楼主(2012-11-20):
能否给推荐一款ARM,可以含有20路以上的PWM,谢谢了

网友A:
STM32F103系列,TIM1有7路,TIM2-5有16路,一共23路。不过不建议楼主这么烧包。你应该分析一下不同PWM之间的关系,看看能不能用一路或者几路PWM来扩充。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32F103系列,TIM1有7路,TIM2-5有16路,一共23路。不过不建议楼主这么烧包。你应该分析一下不同PWM之间 ...

这说的对哈哈!如果说真要那么多的话,真是浪费了,那还不如用一片CPLD来搞!方便稳定!

楼主:
嗯,主要是我想获得比较精确控制数值,要求的误差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