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3c2440类板子的疑问-为什么非要用4层板6层板.

楼主(2012-11-20):
首先声明,我不是硬件行业,对硬件有兴趣,最近有时间学习,所以问题多少本身都有问题,各位见谅。
问题的范围可能就是自己做板子学习,或者做小东西的,并不是大公司,大厂做产品。

看过无数帖子,关于s3c2440之类的板子,或者说核心板,都在说用4层啊,6层之类的板子,为什么非要用4层或者6层呢?
如果非用多层,因为多层打板贵,bga焊接贵,那能不能就把2440芯片一个单独多层引出线来,弄成插拔的,这样不是能省些成本?

------补充
1. 内存距离cpu的距离有关系不?
2. 晶振距离cpu的距离有关系不?

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单层线走的开吗

网友A:
怎么弄还是要焊一次BG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弄还是要焊一次BGA

嗯,是的!好像手工焊有的人成功率也很高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层线走的开吗

如果做实验的话,可以不可以考虑有些pin就不要引了,这样会不会好些?
主要是考虑走线走不开哦?

网友:
你要是够牛然后制版厂也够牛的话,你可以选择做成单面板的

网友:
还有信号完整性

网友B:
把2440单独出来,剩下的SDRAM,FLASH双面板布线也有难度吧,线不是一般的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2440单独出来,剩下的SDRAM,FLASH双面板布线也有难度吧,线不是一般的多的

sdram和晶振不需要紧挨着cpu?
如果只考虑引io的话,也需要4层吧?4层都是信号的?

网友B:
晶振离CPU越近越好,SDRAM可以不靠近CPU,但最好要等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振离CPU越近越好,SDRAM可以不靠近CPU,但最好要等长

嗯,谢谢指点!

网友C:
因为2层布线走不通,所以要用4-6层。当6层布线走不通,就要用8-10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2层布线走不通,所以要用4-6层。当6层布线走不通,就要用8-10层。

看来主要原因就是,线多走不通哦?谢了

网友D:
BGA看你怎么扇出。。。

网友:
单面板的工艺跟多层板的工艺是有区别的,做成单层板,很简单的问题就是BGA那么小的焊盘很容易掉。SDRAM的线要等长,地要完整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BGA看你怎么扇出。。。

真的不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E:
你自己lay一下试试看就知道为什么不可能做2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自己lay一下试试看就知道为什么不可能做2层了

一般多少个信号不能用2层了呢?谢谢

网友F:
这个板是ARM9的板子,这个板就是2层板,不看其他的,关键看封装,那种QFN 或BGA,不走四层板真的不好布线,那会累死画PCB的人的。
用LQFP的封装,相对简单的应用的话,就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板是ARM9的板子,这个板就是2层板,不看其他的,关键看封装,那种QFN 或BGA,不走四层板真的不好布线, ...

嗯,谢谢你的图!
那一般多少pin以后,就要多层了呢?

网友:
关于多少pin, 这个就不清楚了,看PCB工程师的能力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不明白你的意思

答案在19楼

网友G:
一家三口加双方父母,你非要全住在一房一厅.
是可以住下.生活质量如何?

网友H:
S3C2440  ,你画一下就知道了。BGA封装的 4层都还比较有难度。你还想2层以下设计。那就是神了。

需要设计可以联系我们。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H:
S3C2440  ,你画一下就知道了。BGA封装的 4层都还比较有难度。你还想2层以下设计。那就是神了。

需要设计可 ...

好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家三口加双方父母,你非要全住在一房一厅.
是可以住下.生活质量如何?

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