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一直在响,临时解决了,大家评估此方法是否可行?

楼主(2012-11-20):
刚在taobao上买了几个 9g舵机,很便宜,10块钱一个;
接单片机进行测试,功能正常;

舵机控制信号: PWM周期为20ms,  高电平范围0.5ms-2.5ms (即 500us~2500us) ,对应 0-180°;

现存在一个问题,在某些占空比下,舵机角度是改变了,
但之后舵机一直在响,会振动,还发热,看到里面的电机在转,但齿轮没有转,
稍微向上或是向下改变一下占空比大小,就不会振动了,也不会再响;

目前临时解决方法是:
每次改变角度,单片机送相应占空比的PWM波,过2秒后,将PWM关闭,送一低电平出来;
这样角度也改变了, 也解决了电机响的问题;

大家评估一下,此方法是否可行;
感觉没有必要一直维持PWM波形, 2秒后基本上舵机都稳定下来了,可以关闭PWM; 下次可以再开启;

舵机异响,感觉是舵机质量问题,换了个5V电源,此问题还是存在;
估计是舵机内部一直在纠正位置,这样很容易把齿轮搞坏;

网友A:
舵机质量不行 换个吧

网友:
另外 最好能确认一下你的驱动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质量不行 换个吧

刚买的新舵机,试个一个,另一个还没有试过;
这种舵机看来还是质量不行,体积超小,迷你型的,呵呵!
波形用示波器看过,周期20ms, 很稳定,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买的新舵机,试个一个,另一个还没有试过;
这种舵机看来还是质量不行,体积超小,迷你型的,呵呵!

你那种便宜的9g舵机 我以前用过 在某些地方 也是有抖动和异响 后来是通过调整舵机里面的电阻器修正的 不过这个方法不推荐 因为可能会把舵机弄坏

楼主:
共买了两个这种9g舵机,两个都会抖动和异响 (在某些占空比下),
真是无语了,便宜无好货啊;

不过还好,凑合先用着, 每次送出对应的PWM占空比 ,过几秒(占用2秒) 再关闭PWM,一直输出低电平;
这样就不抖动了;
但估计有时会有误动作,舵机还没有调整到对应的位置,就关掉PWM,
临时只有这招了,

舵机太小,不想拆开,拆开很容易搞坏的,呵呵。

网友B:
舵机响应时间跟不上,要不就是负载太大
当然舵机里面齿轮坏掉了也是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响应时间跟不上,要不就是负载太大
当然舵机里面齿轮坏掉了也是有可能

我现在是空载测试, 两个舵机都是刚刚新买的;
我再分析一下PWM波形,看是不是波形不对,
感觉奇怪,一个舵机有问题可以理解,两个舵机都有问题,那人家还卖那么多,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种便宜的9g舵机 我以前用过 在某些地方 也是有抖动和异响 后来是通过调整舵机里面的电阻器修正的 不 ...

比较感兴趣,请教一下哈:
“调整舵机里面的电阻器修正”,能否说下大概思路和原理,谢谢!

是不是拆开舵机,把里面的电位器换掉,还是怎么改装,
这种电位器都是专用的,很少找得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较感兴趣,请教一下哈:
“调整舵机里面的电阻器修正”,能否说下大概思路和原理,谢谢!

齿轮在转动时会带动电阻器旋转,电阻器的阻值会反馈到电路中,和舵机里的电机控制形成闭环;
有时候因为齿轮带动电阻器的那个轴 安装不够准确 所以可能会造成反馈量不够或者超出预期值 需要手动调整一下那个电阻器联动的轴 不过这个小舵机的轴 好像是直接插在齿轮上的 我当时调整了轴之后 就有点松了 需要胶水粘牢 具体情况你拆一个就清除了~嘿嘿

网友C:
"9g舵机,很便宜,10块钱一个",

能达到180度吗?我以前用过一次,好像只有0-90度左右。

网友:
确实如此啊,我还是14买的呢,一直都阿斗抖你妹。便宜无好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9g舵机,很便宜,10块钱一个",

能达到180度吗?我以前用过一次,好像只有0-90度左右。 ...

可以能达到180度,这个我确认过,呵呵!

网友:
我特意量了一下 大概是175度左右~很接近180度了 如果运气好 有180度的

网友:
波形不对的可能性很大。舵机必须一直保持PWM信号

网友:
我15买了几个,看了楼主的情况都不敢试了!~~

网友D:
不保持PWM,舵机就没有力了啊?

网友:
能达180度的都是特殊舵机,一般机器人用,较一般的贵。而你买的才9元一个,质量堪忧。

1、一般模拟舵机刷新率低,故你的PWM改变不能太快,如这次1.5ms,下次2ms,再下次1.2ms,这样就算舵机抖死它也来不及,一般在5V下便宜舵机速度在0.13S/60度。

2、舵机都有死区时间,一般2-5us,就是在这个差值内舵要不反应,以消除抖动,减少机械损耗。

如果你固定的占空比会抖,请精确检查你的一段时间内(不是前后两次,舵机反应是以一段时间为准)的占空比是否稳定(要精确啊,死区才2-5us)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保持PWM,舵机就没有力了啊?

不好意思, 是需要保持的,
你说提对,不保持就没有多少力了。
我是在空载情况下测试的,所以不保持也行,会转到需要的角度去;
低负载时,应该不保持PWM应该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