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知道怎么实现“自动操作网页”的吗?

楼主(2012-11-20):
就是模拟人 操作网页,网页上面有很多按键,输入框,单选多选框之类的

因为需要很多重复性的操作,所以想要实现自动操作。

-----------------------------------------

用按键精灵 基本可以实现,但是不同的电脑屏幕分辨率不能通用

所以想找一个更好的办法。。

我知道用 javascript 可以操作网页的对象,但是不懂怎么实现。
或者用其他的环境,比如VC

楼主:
  自己来顶一下

网友:
哎。。想起了我当年读大学的时候,为了玩游戏,把按键精灵玩的那是相当熟练,也正是因为这样,后来学单片机的时候,轻松多了。
给你几个思路可以试试:
1.如果你网页不是很复杂,可以用找图的方式来定位你鼠标的位置,把相似度设置成80%左右应该在各种分辨率下都可以找的到。
2.在程序的最前面先读取当前屏幕的分辨率,然后根据分辨率调整坐标位置。
3.先获取你浏览器的窗口句柄,然后以浏览器窗口的坐标操作你的鼠标。
太久没用过了,你自己慢慢试,我也不知道这些方法还管不管用。

网友:
word/excel +vba应该可以。这样可以整合很多数据。以前试过一下往google提交查询,记得应该是vba里对IE对象操作。

楼主:
还是用VC比较好,,,先尝试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