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ND花了半天,终于弄完了洞洞板液晶测试板,可做万年历。

楼主(2012-11-20):
焊锡不给力,不太好化掉锡。

这个地线真长啊,把整个板都包住了,能否屏蔽点干扰啊?呵呵。没有一根飞线哦。。。。

线拖得不是太光整,有何诀窍没啊?

数据口用的是P0,连钉书钉都用上了,本想用排线的,太麻烦,就用了这个。

加上了MCU,可以烧程序了。

网友A:
大哥,最总结果呢?

网友:
焊锡太烂。。。。。    烙铁温度调高,勉强能拖出来。

网友B:
这电位器会让你很头疼 拧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位器会让你很头疼 拧半天

没有了,一小会就拧出来了啊,您用的啥样电位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最总结果呢?

最后的结果是明天上个俄罗斯方块,哪位亲有程序一用?或者12864万年历?最简单的那种,我这板上没有时钟芯片啊。。。。

网友C:
订书钉不好吃锡吧?

网友D:
看着蛋疼。不过当年在学校和你一样,这样的板子焊了N块,不亦乐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订书钉不好吃锡吧?

呵呵,这个开始有点担心,可结果出乎意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蛋疼。不过当年在学校和你一样,这样的板子焊了N块,不亦乐乎.......

这是我焊的第三个洞洞板,蛋疼得想学做PCB图了,可面对这种小应用的时候,不会也去打板吧?

网友E:
带液晶接口的pcb空板几块钱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带液晶接口的pcb空板几块钱一块。

估计5块钱吧?

网友F:
哈哈!恭喜,不会就是我卖你的那台焊台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估计5块钱吧?

差不多。
你用锡线用掉的锡估计几块钱了。
还有吸入多余焊锡烟雾造成的身体损伤。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恭喜,不会就是我卖你的那台焊台吧!

是啊,谢谢你了,要不是焊台好,估计这焊丝我得骂娘。。。。。。不过貌似焊到最后白光的头不咋吃锡了,咋办啊哥们?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差不多。
你用锡线用掉的锡估计几块钱了。
还有吸入多余焊锡烟雾造成的身体损伤。 ...

谢谢提醒,打算像门口卖烧烤的那样,在烙铁前坚一个大风扇,朝外吹!!!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啊,谢谢你了,要不是焊台好,估计这焊丝我得骂娘。。。。。。不过貌似焊到最后白光的头不咋吃锡了,咋 ...

一是焊头不是白光正品的。
二是焊锡太差,腐蚀了焊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是焊头不是白光正品的。
二是焊锡太差,腐蚀了焊头。

归归,您这也能看出不是白光正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归归,您这也能看出不是白光正品?

你用过正品就知道正品不是那么容易坏的。

网友G:
话说我的焊接排烟大风扇已经在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话说我的焊接排烟大风扇已经在工作了...

膜拜啊,强烈要求上PP!!

楼主:
俄罗斯来了!!

网友H:
点评一下哈,

你这个焊的确实不是很完美啊

你拖锡都是一坨一坨的...像一个个小山坡一样,,,明显是温度太低了,温度稍高点,在上面拖一下,就会很平滑,会漂亮很多

网友:
话说我也焊了一块类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点评一下哈,

你这个焊的确实不是很完美啊

确实不是太好,我用的恒温烙铁,都调到了360度的样子啊?再高可能会把板子的焊盘烧坏的啊?所以也不敢再上高温了。

网友I:
呵呵  你焊的时候 加点东西啊  用那种电缆线拆出来的铜丝  或者网线里的那种垫底  然后上锡  就行了  比如我焊的这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I:
呵呵  你焊的时候 加点东西啊  用那种电缆线拆出来的铜丝  或者网线里的那种垫底  然后上锡  就行了  比如 ...

这个经验学习了,PS:你最小系统真多啊?

楼主:
想为为这个手工品做个电子手柄,请问下面两种方案哪个玩起来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I:
呵呵  你焊的时候 加点东西啊  用那种电缆线拆出来的铜丝  或者网线里的那种垫底  然后上锡  就行了  比如 ...

不服不行,太工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膜拜啊,强烈要求上PP!!

没什么复杂的 就是一个LM317的可调稳压 后面带上个12cm的PC散热风扇而已

楼主:
经过咨询游戏资深人士,决定把上下左右键放在左边了,呵呵。

网友:
的确挺工整的!

网友J:
这个花了不少时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花了不少时间吧?

最小系统花了半天,手柄花了两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I:
呵呵  你焊的时候 加点东西啊  用那种电缆线拆出来的铜丝  或者网线里的那种垫底  然后上锡  就行了  比如 ...

这位仁兄,家当不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I:
呵呵  你焊的时候 加点东西啊  用那种电缆线拆出来的铜丝  或者网线里的那种垫底  然后上锡  就行了  比如 ...

不得不膜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