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64A IO口设置

楼主(2012-11-20):
我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请教各位大侠如何解决,非常感谢:)
我设置好熔丝,配置端口为输出,且输出1的时候,电压只有2V左右,电源VCC4.95V,请问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假如我对JTAG熔丝编程,则PORTF输出的高电平是4.88V左右。所以,就奇怪了,以前同样的配置方法,在别的板子上就没有问题。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这块板子的问题?

网友:
看下你这个I/O口外围电路是否有元件与其相连。还有的你没说清楚:是所有的I/O口如此,还是个别的I/O口才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