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难学不?只做一些简单功能,想快速上手!

楼主(2012-11-20):
做了多年单片机,C语言和ARM都还可以,没接触过CPLD有点畏惧,现在想用CPLD来实现一些简单的功能,比如模拟SPI,串口转并口等。是不是用原理图输入法可以容易入门些??还有EPM240的资源大概能做多少事呢?比如模拟10个SPI每个SPI都有16字节FIFO这样的工作量能搞定不??

网友:
我以前在学校学过一点FPGA/CPLD,学得不深,只对最基本的原理了解的那种,学过一点VHDL,没学过verilog,毕业这么多年,几乎忘光了。上次正好有一个实验需要用到FPGA,于是现买现卖,从verilog学起,重新拾起FPGA/CPLD,大概一个星期,就可以做些基本的实验了,比如流水灯等。然后又过了不到一个星期,就可以做些更强的模块了。所以,这玩意入门还是挺快的,但是要做好了着实不容易。入门有多快,还是得看个人。反正我上次是大概两个星期搞定,这个时间仅供参考。

网友:
楼主想干的事情,用fpga会更合适

网友A:
SPI接口,byte page等模式完整实现,240恐怕一个口都实现不了
240肯定搞不定10个SPI接口

推荐3-5K LUT的CPLD/FPGA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接口,byte page等模式完整实现,240恐怕一个口都实现不了
240肯定搞不定10个SPI接口

我搞这个事儿就是想让电路简单些,那看来我得用别的方法了。这样的事情用单片机实现起来很容易的,只是速度慢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搞这个事儿就是想让电路简单些,那看来我得用别的方法了。这样的事情用单片机实现起来很容易的,只是速 ...

什么单片机有10个SPI的接口
做并行还是FPGA有优势

网友:
可以买个FPGA板子,毕竟逻辑资源多,以后再做大型试验也会得心应手

至于好不好学…………个人觉得HDL上手容易精通难

网友:
多做实验,多敲代码就很快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