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爆了,jlink怎么弄啊,跪求解决之道

楼主(2012-11-20):
安装《不完全手册》,安装了PL-2303HX新版驱动,结果如图1,没办法,问别人,给了个压缩包。

这个是使用指南:
“接下来说明解决方法,步骤:
1、将原来能下载的keil MDK程序版本中keil\ARM文件加下的Segger文件夹拷贝出来,将其卸载。(如果您已经卸载,没有拷贝,
   笔者也在压缩文件中给出,是MDK4.53版本的)
2、我们要更新驱动,我使用的是Setup_JLinkARM_V440,驱动包已在压缩文件中给出!
3、安装最新版本的MDK4.54
4、将原来能下载的keil MDK程序版本中keil\ARM文件加下的Segger文件夹拷贝到新安装的MDK4.54版本keil\ARM文件中,将新版本的Segger文件覆盖掉!
5、打开原来已经编写好的工程,点击下载,呵呵OK啦!”

我没有安装最新版本的MDK4.54,别的都是安装提示做的。结果有点变化,如图2.
我以为就可以用了,使用mcuisp.exe,点击搜索串口,貌似没用,不管,点开始编辑,出现图3
我想主要还是jlink安装有问题,为什么 不是在“端口”,而是在“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

我该怎么办,求前辈们帮忙啊~是不是jlink有问题啊,我刚买的,以前也没弄过软件,完全无知啊,求教

网友A:
jlink一般是按mdk里面那个下载按钮下载的,不用什么软件。

网友B:
没有问题,只是软件用的不对。

网友C:
用MDK,进入调试模式,JLINK就会有反应啦。。也可以通过MDK的下载程序按键下载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我肚子都笑疼了~
jlink不是这么用滴~
注意,jlink是仿真器,而不是下载器,虽然也可以下载~

谢谢,回答让我豁然开朗,果然是超级低级错误。这下我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jlink一般是按mdk里面那个下载按钮下载的,不用什么软件。

懂了,回家再试试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J-Flash ARM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问题,只是软件用的不对。

有这话我就安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MDK,进入调试模式,JLINK就会有反应啦。。也可以通过MDK的下载程序按键下载进去。。 ...

好,回家我就去试试,还是论坛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回家我就去试试,还是论坛好啊

你应该也是买了战舰的STM32开发板,嘿嘿

网友:
下个驱动精灵,自动安装。

网友(2013-01-17):
进入调试模式之前必须先设置才行,选择你的jlink型号 设置完成才有反映

网友F: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买个正版的jlink,钱花出去了,自然就会懂了。不然只花80,要搞懂就比较难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买个正版的jlink,钱花出去了,自然就会懂了。不然只花80,要搞懂就比较难 ...

偷偷告诉你们,JLink的固件也可以被“和谐”。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偷偷告诉你们,JLink的固件也可以被“和谐”。

有啥用?
花80买的,连手册都不看的主,还是不会用
用钱长记性最有效!花个千儿八百的血汗钱,就会想办法把东西摸透了,就会想着去看手册,看介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啥用?
花80买的,连手册都不看的主,还是不会用
用钱长记性最有效!花个千儿八百的血汗钱,就会想办法把东 ...

呵呵,挺有道理。
俺用的是80块钱的,不过我也看手册的,-_-!

网友(2013-03-21):
听说翻版的Jlink很难升级,通过改SN课令其支持新版本下的MDk下载及仿真

网友(2014-11-09):
山寨漫天飞的,都习惯了

网友:
这个是串口下载用的软件吧